天邑TY1608_S905L3B_支持RTL8822CS、MT7668_线刷/卡刷_刷机固件包

楼主(2022-06-05):
天邑TY1608_S905L3B_支持RTL8822CS、MT7668_线刷/卡刷_当贝桌面_刷机固件包【合集】

卡刷教程:

1、下载好固件update.zip ;
2、拷贝update.zip到U盘根目录;
3、将U盘插入机顶盒USB接口;
4、等待机顶盒升级重启即可;

线刷教程:

刷机方法1:

1. 线刷步骤:拆下螺丝,ttl从左到右接GND-TX-RX,开机跑码root1608#。
2.下载线刷包到电脑,安装线刷tool,USB公对公插上电脑USB,导入烧录img,去双√,点击卡刷。
3.输入命令“reboot update”,USB公对公马上接远离网线接口,tool识别开始烧录。

刷机方法2:

1.打开USB烧录工具,加载固件,点击开始,双头USB线刷一头插电脑,
2.机顶盒断电,短接4R12电阻,通电

3.进入刷机模式,耐心等待刷机完成
4.刷机到1%出错,可尝试取消勾选刷机软件的擦除falsh和擦除bootloader两处,重新从第一步开始刷机。
5.刷完请恢复出厂一次。

刷机包获取: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G2c2Za28Xw6pMOU21r6kZg
提取码: 3gnb

网友(2022-07-19):
真是大神啊

网友A(2022-09-03):
创维e900v21e能刷不?

网友(2022-10-05):
引用 网友A:
创维e900v21e能刷不?

理论上 芯片都一样就能刷

楼主(2023-03-06):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不客气啦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刷机包,666

网友(2023-04-06):
求一个 TY1608 湖北电信原版 IPTV 固件 ,

网友(2024-01-17):
湖北电信版的TY1608盒子,刷机软件取消勾选,刷机进度也是停在1%,这个该怎么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