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湖南高速”ETC设备,12楼图片有更新

楼主(2022-06-05):
     车辆过户,这ETC被取下来就失效了。今天有空拆开来看看,得到一个铁锂电池,14490的,电压3.2V,感觉这东西越来越省电,也越来越简单了,并且读写卡方式不再是通过接触式从IC卡表面的芯片触点读取,而是类似NFC的方式读写了。也就是说ETC的卡片可以随意的插入。没有顺序和正反面。

网友A:
老款里面是2节电池。

网友:
这种磷锂电池好好用,买个充电器,加个占位桶就行

网友B:
不拆能继续用吗

网友:
还有太阳能电池作备用应该能用很久吧

网友:
铁锂的安全耐用,

网友C:
重新激活不行吗

网友D:
既然拆开了,顺便把开关短接了,然后拿回去重新激活,再也不会失效了

网友:
居然是个大电池了

楼主:
再补充二张图片,屏幕下面只有一个微动开关,检测卡片的。屏幕是9脚的,其中2个脚是背光LED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拆能继续用吗

可以的,车辆易主后,只要能允许张冠李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激活不行吗

当然可以,不过这东西每车都有。再说了是免费赠送的

网友:
去年我的因为触点接触不好,卡插上去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款里面是2节电池。

我的里面就是2种电池

网友:
这种读卡方式好,发现蹭卡的可以及时拔卡

网友:
是铁锂的,以为里面是超级电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拆开了,顺便把开关短接了,然后拿回去重新激活,再也不会失效了 ...

真可以这么搞?

网友:
真的可以,只要把外壳装回去,不要露出任何破绽,就说是换贴膜拆下来了,要求重新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