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自爆的三石电子/富士达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2-06-05):
电动车充电器   发现指示灯不亮了  拆了看了目测三极管爆炸  保险爆炸  电容微鼓  二极管短路    各位大佬指点下这样的情况还要测量哪里  那些原件容易坏  谢谢

网友:
一直以为只有山寨电源会炸

网友:
板子反面没东西吗。

把坏的原件都换了,然后串灯泡再测测看。

网友:
算了吧,新的不贵

网友A:
最近正在了解开关电源,遇到这种多处故障基本就会买新的了,因为我不会修

网友B:
炸保险,功率管肯定不保,整流桥半周必烧,过流电阻,限流电阻,前级管,基本都不保,什么原因引起的得找到,否则换了也是听响!

网友:
还是换新的吧,这东西搞不好会跳闸的

网友:
放过它吧,想退休了,
目测电源芯片也挂了

网友:
不止坏这一个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正在了解开关电源,遇到这种多处故障基本就会买新的了,因为我不会修 ...

说的很有道理   我也是放弃了  发帖看看大佬怎么说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保险,功率管肯定不保,整流桥半周必烧,过流电阻,限流电阻,前级管,基本都不保,什么原因引起的得找到 ...

膜拜  整流二极管四个测量了貌似没击穿  不过听大佬说的我已经放弃了

网友:
自爆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小说上是这么说的

网友C:
微距照相效果不错 这用啥设备拍的 确实清楚

网友:
富士达原厂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距照相效果不错 这用啥设备拍的 确实清楚

小米手机  9se

网友:
建议换新,除非没事想研究电路

网友(2022-07-21):
应该是原厂  三石标准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