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塑料剪刀把手断了后怎么加把手

楼主(2022-06-05):
这种厨房鸡骨剪,一般都是强力剪,但是塑料把手几年后很容易断,但刃口还是好的,扔了可惜,不知有什么办法自己加把手,不要夹核桃功能也可以。

网友:
焊两根长钢筋

网友:
钻孔,上螺丝

网友:
电焊,氩弧焊,上304钢管做把手

网友:
如果有必要的话就焊接钢筋而后套上内径合适的PU软管。

网友:
焊接把手,打磨

网友:
用钢板做型后焊接

楼主:
焊接动作太大了,不如买把换了。

网友:
金属焊接,结实耐用

网友:
用加厚热缩管

网友A:
有这时间,够赚一把剪刀的钱了

网友:
别折腾了,5块钱包邮买把全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时间,够赚一把剪刀的钱了

资源的浪费啊,不知为何不做一体化手柄。我有好几把如此了,又花十块钱买了铝合金的。因为要放洗碗机,没敢用铁皮剪或航空剪。

网友:
到工地找根6到8厘的钢筋弯成手柄,直接焊接,非常皮实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动作太大了,不如买把换了。

那就找根金属细管套上去也能用,或者....

网友:
买把新的,三块多

网友B:
没有工具基本就费了,重新买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工具基本就费了,重新买一把。

这不是为了找理由买工具么。目前看,套钢管打孔是没有电焊机的比较简单的方案,新买的鸡骨剪原装也是打孔套上铝合金把手的。不过套管后剪鸡骨头可能不太好剪,可以做电子剪剪软线什么的。这种正常的鸡骨剪可不是3块钱一把的,最起码也要3铬钢或者SK5钢,好一点的用铬钒钢或者铬钼钢,淘宝最便宜的也要12,如果是大牌子30起,基本就是电子剪的家用型。

网友:
还是买一个新的吧

网友:
焊两根长钢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