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石英钟机芯,加电池触片点焊改锂电池

楼主(2022-06-05):
石英钟机芯,静音的,比较费电,拆下了改锂电池

什么牌子不清楚

铜线圈没有绕满,但是也不少了

齿轮掉一地

牛屎芯片

电池触点

焊接镍片

电流是不是大了点

有4快电池,平时都充满电,随便换一块就能用

串联了3个还是4个二极管,到石英钟的电压大概有1.8v,一块电池充满电可以用半年左右吧,具体没有检测过,感觉很久换一次电池。

网友:
串二极管简单粗暴,不如用LDO省电

网友:
我去,这电池组亮瞎了我。搞个充电电路把四块电池都安上。推荐使用ME6206A15PG,把二极管给我去掉。

网友:
改锂电不错,但是降压串二极管,还是换LDO吧

网友:
这个方法很简单

网友:
用一颗xc6206-1.5 比较好~

网友:
第一见改装电池排队用的!二极管消耗了一半以上的电,估计用不久就没电了!

网友:
用LDO同二极管一样吧,都是串联。LDO不是开关型稳压电路,感觉同串联二极管耗电是一样的。但是总感觉这种钟表改锂电是否好用取决于锂电的自放电速率。

网友:
你这是烧焊呀,电流大了

网友:
我还在用碱性电池,优点是家里不缺这种电池,缺点是一不小心就漏液。

网友:
一颗5号电池最少能用1年……

网友:
石英钟不耗电,一年一节 ,下面的液晶屏才耗电,半年一节。不如用镍氢电池并联个小太阳能板,电路更简单

网友:
一节电池也能用一年的

网友:
真有想法,简直了是个电池保险柜子,无论什么样的小偷来了都不可能想到这个后面还有四块锂电池

网友:
我的一节5号电池能用一年。

网友:
一节干电池1.5v,一节锂电池3.7v,压差太大能量都耗到二极管上了,要么低压差降压板,要么上1.5v锂电池其实降压电路压缩到电池里了

网友:
第一见改装电池排队用的!

网友:
这种每秒一次的短暂通断,二极管和LDO的功耗表现分别怎样
有没有模电大神解惑

网友:
我的石英钟拆后就 不走了。都不知哪出了问题。

网友:
一节碳性电池也能用一年的机芯,感觉没有改锂电的必要。如果真要改,不如接个充电器从此不用换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