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永诺YN560通用型闪光灯拆解

楼主(2022-06-05):
永诺YN-560通用型闪光灯拆解
主要参数
电子结构
自动绝缘两级晶体(IGBT)
闪光类型
普通闪光灯
涵盖范围
24、28、35、50、70、80、105mm
闪光控制
8级亮度控制(1/128~1/1),共57级微调
闪光时间
1/200-1/20000秒
闪光指数
58米(ISO 100, 105mm)
回电时间
约3秒(使用AA碱性电池)
闪光模式
M,S1,S2
闪光次数
100-1500次(使用AA碱性电池)
闪灯角度
上下旋转角度:-7-90度
左右旋转角度:0-270度
其他特征
外部接口
8级亮度控制(1/128-1/1),共57级微调
适用电池
4枚AA碱性电池或AA镍氢(Ni-MH)电池
外形尺寸
60*190*78mm(伸展状态)
产品重量
350g
其他功能
灯头电动变焦,声音提示,自动保存设置,PC同步,节电模式,过热保护

网友:
自带柔光板的设计不错!

网友:
永诺Y560是玩相机的穷屌丝的救命符,价格比原厂闪光灯温柔不少。像我这种连屌丝都不如的,用的Y460,纯手动调节的。

网友:
以前有个人在论坛9.9元卖这个,不知道库存清空没有

网友:
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以前也用同款。

网友A:
原来闪光灯也有电动调焦结构,头次见到非圆形菲涅尔透镜,我见到大多数是同心圆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闪光灯也有电动调焦结构,头次见到非圆形菲涅尔透镜,我见到大多数是同心圆形。 ...

需要的呀,跟镜头的焦距同步。当然,这款没有自动功能,需要手动设置。

网友:
没想到闪光灯内部也这么复杂

网友:
没有TTL的闪光灯能用来干嘛,最多只能用来做离闪,大家就买一个来用的话千万不要用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