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净水器拆机,继电器隔几秒跳一下

楼主(2022-06-05):
一直在净水,继电器隔几秒跳一下,怎么拆机,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现在拆开修了一下,压水电池
固定缺少螺丝导致排插接触不良,现在修好了!

网友A:
搭车问下淘宝上买净水器配件自己组装净水器的店叫什么

网友:
先卸螺丝,再拧管,实在不行大锤八十,小锤四十。要先断电。

网友:
后面的滤芯应该能拆下来吧,多几张图看看

网友:
是不是逆止阀坏了,

网友B:
找螺丝,找贴纸,找缝隙,找卡扣,一般就是这几个步骤,再不行了就上大锤

网友:
估计是滤芯脏了。先拆滤芯洗洗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螺丝,找贴纸,找缝隙,找卡扣,一般就是这几个步骤,再不行了就上大锤 ...

专业人士,赞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搭车问下淘宝上买净水器配件自己组装净水器的店叫什么

净水器还自己组装? 买品牌不好吗?换滤芯按型号找多方便,而且质量也有保障。不买有储水桶的那种就行,最好买叫什么来着就是滤芯能洗的那种。

网友D:
外部的4个滤芯是换芯还是连外筒一起换的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部的4个滤芯是换芯还是连外筒一起换的哪种

四个滤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净水器还自己组装? 买品牌不好吗?换滤芯按型号找多方便,而且质量也有保障。不买有储水桶的那种就行, ...

品牌就是智商税我以前的单位做大型纯水设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车问下淘宝上买净水器配件自己组装净水器的店叫什么

谁便找个店铺,都能把配件凑齐!如果你藏在橱柜里,不要求美观,就买好配件用管子一连完事

网友:
什么叫压水电池?

网友E:
搭车问一下pp棉滤芯大厂和小厂区别大吗?小厂滤芯安全吗?

网友:
摄像头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车问下淘宝上买净水器配件自己组装净水器的店叫什么

开泉净水

网友:
如果不是漏水或者净水龙头关不严,那么最大的可能是单向阀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车问下淘宝上买净水器配件自己组装净水器的店叫什么

非常多店,品质还算OK,买过的几家(山东的 大学生, 佳源,金泉,北京的净水基地,广东的盛旗品质最好,但东西贵,配件包邮,净水机那么多配件,每个都含一个运费就不太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搭车问一下pp棉滤芯大厂和小厂区别大吗?小厂滤芯安全吗?

买过10块的和2块多的,用着没有什么差别,没有专业的仪器测过滤效果,一般来说克数大的密度高效果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