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推荐能钻1mm钢板的钻头

楼主(2022-06-05):
如题,用来钻工控机壳子,要固定硬盘架

网友A:
样冲+普通高速钢钻头就足够了吧,再搞块磁铁,吸走铁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样冲+普通高速钢钻头就足够了吧,再搞块磁铁,吸走铁屑

样冲第一次听说,了解了下,准备入一个
高速钢钻头有型号吗

网友B:
你固定个硬盘能用啥好钢材?不锈钢?铬钒钢?锰钢?

楼主:
m3x6,2mm左右吧

网友C:
随便啥金属钻头都能钻吧?这又不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固定个硬盘能用啥好钢材?不锈钢?铬钒钢?锰钢?

层主这是神马意思,我是说给工控机壳子上钻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啥金属钻头都能钻吧?这又不厚

以前用过杂牌钻头钻铁壳子,用几下钻头就滑了

网友:
小台钻伺候,钻头用含钴的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用过杂牌钻头钻铁壳子,用几下钻头就滑了

不至于啊,我记得我1MM的板子钻过很多,没一个坏的啊,也是杂牌的钻头啊,这些钻头买了10年了好像,到现在没钻坏一个过

网友:
钴钻头或者白钢钻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用过杂牌钻头钻铁壳子,用几下钻头就滑了

有几百几千硬盘架要安装么?几个孔,是个钻头就能干,转速别太快就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层主这是神马意思,我是说给工控机壳子上钻孔

五楼问的问题很贴切,你想问用什么样的钻头,当然与你要钻孔的材料直接相关。你要是普通钢板,那普通高速钢钻头就可以了。但特殊材料的话,就要选用特殊的钻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层主这是神马意思,我是说给工控机壳子上钻孔

意思是外壳,都是铁的,不用太高级的钻头,一般的高速钢,就干了。

网友:
装硬盘架就钻3毫米的通孔,用3毫米的铝铆钉直接铆上就行了。

网友:
M3底孔Φ2.5毫米,用普通高速钢钻头足够,点动钻进,不要太用力下压,很容易解决

网友:
不锈钢就难钻一些。铁就随便钻头都能搞。

推荐含钴钻头,钻速别太快,容易烧钻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用过杂牌钻头钻铁壳子,用几下钻头就滑了

钻速太快容易烧钻头,用低速挡并且加一点油散热

网友:
绿林铁盒的标称7A的那个,钻过不锈钢框架,听好用的,一盒2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