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遇到微星B75主板通病

楼主(2022-06-05):
前天在父母家有工作要用下电脑,刚查好资料,看到提示有更新,强迫症选了更新并重启,电脑重启后滴滴两声不亮了,无论是拔插头再加电还是排除法都找不到问题,拔内存上电有滴答滴答滴答报警,就是不亮机。因为刚刚才正常使用,怀疑是bios被破坏。

无奈搬出旧电脑,通电没反应,电源是好的,就是不能触发开机,郁闷死了!昨天弄了一下午,把旧电脑折腾能开机了,是遇到了通病,B75主板如果cmos电池电压过低,rtc电路电压太低了就会不触发。然而主板电池电压正常,换个新电池也不开机,测量清除cmos跳线插针电压,只有1伏多,正常这里是比电池电压低个零点几伏不到,网上维修高手早就共享了这个主板通病,就是rtcrst相连的小电容变质击穿导致拉低rtc电路电压,最简单办法就是撬掉这个小芝麻,我照着拆除了,但还是不触发,测量跳线针电压依旧,后来想了个办法,直接从电池座正极焊了个贴片电阻,另一头用漆包线连接clear cmos插针正极端,上电测试正常开机。不知道这样有隐患没。

网友:
实践出真知,时间是检验猜测的标准。

网友:
一阵青烟飘出...

网友:
RTC部分电路一般是类似这样子,  看看是不是那个双二极管有问题

网友:
我以前的用ADM 3000的的时候那个主板就是不能保存时间 断电就掉设置  我也是一根杜邦线一头压在电池正极   另外一头插跳线针上面 就好了用了几年

网友:
我有个映泰的B75也是有时候不开机,开机了就没有问题,是不是也是这类故障。我的通电风扇转没显示,要按一到三次重启或断电重开。

网友:
可以一试,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
微星主板估计都有这种情况,我一台老电脑(2011年买),AMD5000开4核的U,配的就是微星770T-C35,从用到现在换了9张同款主板了,基本一年坏一次,(都是昨天好好的,今天就开不了机)去年又坏了,淘宝实在买不到同款主板(有卖的又价太高),不得以才换了CPU和主板.

网友:
除了那个漏电的电容,电池座接触不好吧。

网友:
这种问题挺多的,我一个富士康的主板,倒是能开机,半年之内主板电池必没电,换啥电池都一样,后来翘了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很不稀饭MSI的主板,各种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星主板估计都有这种情况,我一台老电脑(2011年买),AMD5000开4核的U,配的就是微星770T-C35,从用到现 ...

770主板 COMS电池没电不开机,修过无数电脑,就amd770 依赖电池开机

网友:
就想知道这次经历是否治好了你的强迫更新症?

网友(2023-03-30):
b85?不如买一块寨板

网友:
换一个主板电池就好了

网友:
我的微星B75也不开机了 可惜已经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