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无返修台时,电路板上的模块焊接拆卸安装方法讨论

楼主(2022-06-05):
如题,无返修台时,电路板上的模块焊接拆卸安装方法,用什么方法手动焊接拆卸与安装。

网友A:
风枪硬上也不是不行

网友:
煤气炉试试?

网友:
看到过打气泵、高压喷嘴+大功率烙铁的视频,效果还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硬上也不是不行

一物降一物,风枪不行。

网友:
以前干过用个铝板剪个圆再开个孔装上个单车气嘴,再把电吹风拆开塞这个圆板进去,得到一个热风枪,然后拆了不少集成块。

网友:
可以考虑用小型锡锅处理。

网友:
工业热风枪,大面积接地的IC用这个拆最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