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两个60伏锂电池充电器不知哪个更好

楼主(2022-06-05):
家人乱买的,买多了,想出手一个不知留哪个更好,都是好的,60伏锂电池充电器,都没松动,那是我为防丢故意贴的

楼主:
一样的接口,一端是普通两腿插头,另一头是品字口

楼主:
接口一样的

楼主:
参数是一个输出67伏3安,另一即超威那个71伏2安

楼主:
是不是电流大点的更好?但它电压比那个2安的低一点,是67伏3安好?还是71伏2安好呢?我用的是星恒锂电池,60伏20安的,好像磷酸铁锂电池最高电压低一点,三元锂高一点,我这电池也不知道是哪种,家里老人买时也不问,反正挺贵的

楼主:
他们是实体书买的,我自己的48伏电池是网上买的铁锂电池

楼主:
他们这是给全封闭三轮用的,我那都是两轮电动车的

楼主:
现在因不了解我只能随便留一个,出手一个

楼主:
收拾屋子闲置物件太多

网友A:
这2个充电器都不是一样的,是不能通用的。其中一个是16串三元锂电充电器,另一个是17串三元锂电池充电器。你先看一下自己的电池是三元锂还是磷酸铁锂多少串,在决定用哪一个。

网友:
不拆开的话就简单点吧,拿秤称重一点的留下。前提是都没有配重块,仔细从散热孔里瞅瞅

网友:
电池充电器不是有要求和电池匹配的嘛,您 这两个明显不是一样的参数,谈不上哪个好哪个不好,电压匹配的是好的,电压不匹配的是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2个充电器都不是一样的,是不能通用的。其中一个是16串三元锂电充电器,另一个是17串三元锂电池充电器。 ...

专业,给你点赞,家里老人买东西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据他们讲好像买的是1600的星恒锂电池,前两年的事,所以我看外壳也不知道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2个充电器都不是一样的,是不能通用的。其中一个是16串三元锂电充电器,另一个是17串三元锂电池充电器。 ...

是三元锂电池还是其他的,是多少串的,我没拆开过,也不知道,等有空我再拍照传上来

网友A:
三元锂电池充电器选择 串数×4.2=电压,磷酸铁锂电池充电器选择 串数×3.65=电压。

楼主:
他们买的充电器可能还不止这两个,这电池买时应该带充电器,可现在也不知弄哪去了,唉!他们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元锂电池充电器选择 串数×4.2=电压,磷酸铁锂电池充电器选择 串数×3.65=电压。 ...

他们不懂锂电池分几种类型,必须用专用充电器,我个人原来因不知电池类型,电压高的充电器不至于因电压不够而导致充电不完全,影响充电量和寿命

楼主:
只有电池上的图标,没拆开过,不知里面多少串和类型,唉!老人买东西不知了解其他情况,不像我自己买的基本都某宝上,既知道锂电池类型(因为是自己点名要的)又带专用充电器,他们这实体店买东西也不问清了,唉

楼主:
老人太能折腾,现在因年岁大了,骑三蹦子老是不是撞就是翻,还骑得很快,不得已家人不叫他骑了,新车也要摔得倒处是外伤,幸亏是全封闭式的,不然人也会伤得不轻,这不闲置了就我有时开着去近处买买东西(纯电动就是这样,电池再能跑也有里程焦虑),剩下了这些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