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电钻匹配直流源工作

楼主(2022-06-05):
我这边前面几天买了个东成的冲击电钻DCJZ05-13,买的是裸机,没有电池包。
想后期做一个电池包,手上有创明的动力18650电池2400毫安的,计划弄个20V6A的电池包。
到时目前电钻还没有检测好坏,想请假大神们,电钻下面的3个触点,中间那个是使能端还是什么的,直接接正负不工作的。我要并联一个多大的电阻,模拟一个高电平。
请大神们指导,目前昨天买了个电池盒子,结果没有镍片的,郁闷,又得自己做镍片。

网友A:
找人借个旧电池包拆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6安不够,电机启动电流很大的

网友C:
买个东成的电池4.0的才60左右,何必呢

网友D:
多少钱买的?

网友E:
如果是二手、打黑机什么的自己做个电池包凑合用也就罢了,这么好的新电钻不配个原装电池包真不应该。东成产品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原装配件也不算贵,自己七拼八凑弄个土炮电池包也不见得能省几个钱,当然如果手头已有兼容电池包,使用频率不高的话单独买个新裸机还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F:
电源加个法拉电容试试,应该就可以。但是6a电流还是太小,这可是感性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源加个法拉电容试试,应该就可以。但是6a电流还是太小,这可是感性负载。 ...

单个法拉电容耐压才2.7伏,得8个电容才行,还得配上均衡模块,那得多少钱啊,您这是典型的何不食肉糜。

网友G:
引用 网友B:
6安不够,电机启动电流很大的

结合他前边的话,显然是把安培与安时混为一谈了,你跟他说6安不够,他肯定是听不懂的,所以也不搭理你。话说回来了,连安培与安时都分不清的人,能做出好用的电池吗?还是买块正品电池用才对,否则出了事故就后悔莫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钱买的?

这个机子是200买的,说是全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东成的电池4.0的才60左右,何必呢

折腾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人借个旧电池包拆一下就知道了

这个买起就是自己偶尔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二手、打黑机什么的自己做个电池包凑合用也就罢了,这么好的新电钻不配个原装电池包真不应该。东成产 ...

很少使用,纯属好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加个法拉电容试试,应该就可以。但是6a电流还是太小,这可是感性负载。 ...

直流源可以10安最大电流。中间的信号就弄个电容耦合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结合他前边的话,显然是把安培与安时混为一谈了,你跟他说6安不够,他肯定是听不懂的,所以也不搭理你。 ...

哈哈,是前面说错了,是6000毫安时的。
我买了个电池包的组件,今天完成了镍片点焊。明天研究下电池包的那个保护电路。

楼主:
不好意思,帖子有的时候我都是晚上回来看。
最近工作比较忙,所以有的时候都没有及时回复各位。抱歉!

网友(2023-06-05):
引用 楼主:
哈哈,是前面说错了,是6000毫安时的。
我买了个电池包的组件,今天完成了镍片点焊。明天研究下电池包的 ...

基本没有保护电路。因为启动瞬间电流很大,超过20A,保护电路只能增加卡壳的机会,还增加故障率,所以,电动工具的电池都不会带保护,尽量发挥电池的最大能力。
保护电路都在充电器和用电器上,都是最终保护。

网友:
可以海鲜市场淘个,我也打算买单机,后来看了下,还是买一套方便,可以再淘一个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