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风冷冰箱化霜定时器

楼主(2022-06-05):
半个月前用了19年的冰箱晚上突然不制冷了,第二天才发现,措手不及,大热天冷冻的东西都开始化了,查来查去才发现是这个定时器坏了。等快递的那两天,一天得去手动转定时器好几回,才能使压缩机工作制冷。
换新上去后,旧的拆开查看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这款定时器有A型和B型。这款是B型。AB型的区别就是插线线序不同。

电机

参数

齿轮

蓝色齿轮是8小时转一圈,控制两个触点分开

两个触点,分别是化霜和压缩机

原理就是220v同时加载在这个小电机上,驱动电机转动,带动上面的齿轮转动

最后查出来坏的原因就是触点积碳太多,导致接触不良不导电。

网友A:
居然不用单片机而是用电机, 寿命不会很长九八

网友:
原来是这样,长见识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第一次看到这个,风冷冰箱咋还需要手动定时除冰?

网友:
改个电子的 时控开关

网友:
能修好就是高手

网友:
第一次见

网友:
除霜还用的是定时器,我以为是指令控制的

网友C:
既然坏了,为什么不用电子定时器代替,这样寿命会长一些的,或者用银合金触点加强一下原来的触点,也可以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
可以改定时充电器

网友:
棘轮上是步进齿轮结构很特别,每圈小齿轮,带动大齿轮步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不用单片机而是用电机, 寿命不会很长九八

用了19年你说呢,单片机没这寿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看到这个,风冷冰箱咋还需要手动定时除冰?

不是手动定时除冰,是通过转动定时接通发热管除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坏了,为什么不用电子定时器代替,这样寿命会长一些的,或者用银合金触点加强一下原来的触点,也可以延长使 ...

机械配件久经考验,当年的冰箱为什么能用那么久,一部分原因也是在于机械式控制而不用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