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手电钻的电池问题。

楼主(2022-06-05):
      富格手电钻,16.8V的电池,是4串18650电池。手电钻是某宝上的,去年3月份168元入手,没用过几次。这次用来拧紧螺丝,可能有点过载,使用过程中突然不转了,以为电池没电了,马上充电却充不进去。万用表测池电压16V多,而且每节都有约4V。但接上个20欧的电阻,电压一下掉到近0V。拆开电池,绕过充电板,用可调电源,直接接电池正负极两端,也充不进去。请教,这是电池报废了吗?谢谢!

网友A:
废了,老老实实换电芯吧

网友B:
不科学呀,不可能突然一起坏

网友:
电池内阻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科学呀,不可能突然一起坏

我也是这么想不通,怎么能一下子就断电了,应该是容量渐渐减少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废了,老老实实换电芯吧

怎么会突然就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不通,怎么能一下子就断电了,应该是容量渐渐减少才对啊 ...

估计还是你检测得不对

网友C:
呵呵!即便是安全阀弹开,也应该没有电了呀

网友D:
这个电钻要168?不是29包邮吗?

网友E:
判断很简单,接上20欧电阻,看哪节电池电压不正常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钻要168?不是29包邮吗?

哈哈,这个是双速,四节电芯,电量LCD显示,有冲击功能。但性价比确实不如那个20多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判断很简单,接上20欧电阻,看哪节电池电压不正常就知道了

谢谢提醒,好办法。

网友F:
换电芯吧。我的米霍克垃圾电池老是充电5小时,工作10分钟(重负荷),后来找坛友“舞纹弄墨”买了6节拆机电池做了两个电池,偶尔用用到现在还没有充过电。顺便吧老电池测试一下,标称1500的实际才800多一点,臭肉!

网友:
几手电池了。换小鬼子电池。一只最少15。。。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电芯吧。我的米霍克垃圾电池老是充电5小时,工作10分钟(重负荷),后来找坛友“舞纹弄墨”买了6节拆机电 ...

谢谢,准备换电芯,顺便拆开老电芯测测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即便是安全阀弹开,也应该没有电了呀

已拆开检测了,其中一节电池内阻近80欧,其它内阻均约50毫欧。您判断得很对,其中这一节应该是过载时安全阀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还是你检测得不对

已拆开检测了,其中一节电池内阻近80欧,其它内阻均约50毫欧。其中这一节应该是过载时安全阀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即便是安全阀弹开,也应该没有电了呀

请问,安全阀打开后,是不是就没电了?借我这个电池测电压4.1V多,内阻近80欧。而且确定它不是老化的,是突然不放电的,这个与安全阀打开不太象,您能给解答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安全阀打开后,是不是就没电了?借我这个电池测电压4.1V多,内阻近80欧。而且确定它不是老化的,是 ...

用牙签把安全阀顶回去,电池就可以用了,但百分之百会漏液,试验一下可以,正规用不可以,漏液的腐蚀性很强,会毁坏其它部件。你的其它三节电池内阻50毫欧状态也不好了,应该全部换掉才对。

网友:
160多贵了
干嘛不买大品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