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漫步者蓝牙耳机

楼主(2022-06-05):
蓝牙耳机被我忘记从换洗衣服拿出来,被我拿去洗衣机跟衣服洗了,赶紧拿出来看看有没坏,结果排线被我扯断了,这下彻底凉凉了,这个耳机红胶怎么除了

网友A:
不知这个胶如何除。看到有朋友说可以用汽油去胶,不知对你这个胶有没有效果。太小巧了,不好拆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这个胶如何除。看到有朋友说可以用汽油去胶,不知对你这个胶有没有效果。太小巧了,不好拆修。 ...

是阿,一不小心容易扯坏排线

网友:
洗衣机?完了,芭比Q了

网友:
好像是高通的芯片

网友:
这东西不好弄

网友:
可怜的耳机

网友:
去“耳机匠人”那里修,不过漫步者值不值得修就看你自己了。

网友:
350mah电池,容量够大。

网友:
只能一点一点抠了,解胶剂和加热都会对外壳有损伤吧

网友B:
朋友,这耳机生前音质好吗,啥型号,多钱呀,我也想买这种半入耳的

网友:
我也准备给耳机换电池,但是不知道从下面能不能拽出电池,你也是从下面取出的电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这耳机生前音质好吗,啥型号,多钱呀,我也想买这种半入耳的

音质很一般,我都后悔买了

网友:
耳机音质好吗

网友:
看上去单元不错,还有芯片。

网友:
感觉蓝牙耳机再好音质也一般

网友:
你把电池取出来没有,从下面能不能拔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朋友,这耳机生前音质好吗,啥型号,多钱呀,我也想买这种半入耳的

看起来像是 漫步者真无线蓝牙耳机 ,音质个人感觉不错。价格现在200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像是 漫步者真无线蓝牙耳机 ,音质个人感觉不错。价格现在200多一点。 ...

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