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BOX360游戏机厚机电源炸了个芯片

楼主(2022-06-05):
110伏的,应该是正品,脚垫全没了,脚垫下面还有个套子,套子抠出来才是螺丝。炸了个集成电路,感觉和旁边那个应该是一样的,难道是因为插了220伏的炸的?不会把?PS3的110伏电源插220伏都没事,就是不启动,但不炸机器啊!微软不行呀。不说别的光这三红就没解决就可以知道了。唉。。。

网友A:
写着输入交流100-127V

变烧鸡了吧

网友B:
写着110你非得往220上插

网友:
从电容看,接220v应该没事,但是炸了台达自己编号的电源管理芯片,这个基本废了

网友:
分析一下电路,主滤波450v感觉能上220v,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拆掉输出线,接在电脑电源上,就有12v和5v了,一劳永逸。

网友:
这电源还带风扇呀,我没感觉他响过。

网友C:
保险也炸了,这个不好修

网友:
炸的真够狠的

网友D:
我有一个220V的同款电源可以转让

网友E:
xbox老机器容易三红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xbox老机器容易三红阿

双90的容易三红,我有台韩版双90,一台日版双65新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220V的同款电源可以转让

多少钱?真心,或者换点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险也炸了,这个不好修

不修了,没空弄它,挂20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着110你非得往220上插

不是我呀不是我,我也是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着输入交流100-127V

变烧鸡了吧

哈哈哈不是我啦,而且以前拆过,不然壳子里有渣渣,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少钱?真心,或者换点啥

50元,运费你出

网友:
做工好,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