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雅迪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2-06-05):
打开充电器有一股香味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电源板背面上锈了。这种情况是考虑换一个充电器还是继续使用。

网友A:
做工不错,当然是。。。扔掉重新买一个?

网友B:
清理一下继续用,那天炸了再换新

网友:
一般般国产正常水平

网友:
买个带显示屏的显得更高级

网友:
输出电容漏液了吧  如果周围腐蚀不严重换电容 否则换新的吧

网友C:
图太少,应该把芯片照出来,参数也应该发上来了

网友D:
用酒精洗一洗底板,再用络铁补焊一下生锈的焊脚,不过还是买新的算了

网友:
买新的吧  用着放心

网友E:
  西普尔货  和 aci 吹牛 意法半导体 一样板子 ……

网友E:
  这个 如果是60V20A  充22A 电瓶就要小心  好像不跳  电流一直很大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 如果是60V20A  充22A 电瓶就要小心  好像不跳  电流一直很大 ……

谢谢,我的是48v12ah的电池,昨晚电路板清洁了一下上了一层绝缘漆。能省则省吧,换一个充电器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西普尔货  和 aci 吹牛 意法半导体 一样板子 ……

除了壳子不一样,电路板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酒精洗一洗底板,再用络铁补焊一下生锈的焊脚,不过还是买新的算了

昨晚清理了一下底板,部分绝缘漆(绿色部分)都脱皮了,然后我在电路板上整体涂了绝缘漆。先用几天,然后掏钱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太少,应该把芯片照出来,参数也应该发上来了

别提了,芯片上面的字不清晰,然后我用指甲扣扣,发现芯片脱皮了,最后就是字都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理一下继续用,那天炸了再换新

估计是进水了,已经清理好上了一层厚厚绝缘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当然是。。。扔掉重新买一个?

暂时用个几天,然后换新,安全为大

网友:
元器件齐整。

网友:
有进水痕迹,要清理清理

网友:
图太少,看了个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