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分享维修雅玛哈功放

楼主(2022-06-05):
晚些上图,资料太多,本来想送别人修的,无奈太远,只能自己来,折腾了好几天差不多电路都背熟了,不得不说日本人在前面及保护方面确实用心过了,这种多处保护反而给维修造成很大的麻烦,在我的眼里功放最简单的信号放大电路,根本不需要我们这些人动手,哈哈,有点抬高自己,不过是实话,对于简单的东西,相信与我一样的想法,真的修了日本的东西,也给了自己当头一棒,一堆堆保护,越画图越来气。
功放现在也学电脑一样有待机电源了,电脑是5V待机电源,功放的是3.3V,而且还有变压器AC检测信号..............休息两天后发图分享

网友A:
仰望大佬! 我反正看不懂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仰望大佬! 我反正看不懂功放!

哪能跟你大神比啊,平常弄国产功放习惯了,折腾了一下进口的,我去,一堆堆板块组装起来的,事不少,先忙手上活,后面补图讲解工作原理,说难不难,说简单不简单。

网友:
有大约20年没搞过这种功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能跟你大神比啊,平常弄国产功放习惯了,折腾了一下进口的,我去,一堆堆板块组装起来的,事不少,先忙 ...

功放维修好学不? 我有台坏的三用表校准仪,放大板据说跟功放基本一样,电路看着很简单,没几个零件,但据说元件参数和调试很关键,事实也证明不懂的真修不了,上电就冒烟 哈哈

网友:
修这类功放,@hongo 也是位高手

网友B:
保护电路多说明设计师心里有谱,他设计生产的功放后面接的必须是高大上的扬声器,卖台功放赚了一万,结果把人家十万的扬声器烧了还要倒赔九万

网友:
设计师几乎把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都想到了,为的是产品生产出来可以经久耐用!

网友C:
岛国产品起码30年前就是这样的设计了,有什么好奇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维修好学不? 我有台坏的三用表校准仪,放大板据说跟功放基本一样,电路看着很简单,没几个零件,但 ...

没有这么夸张吧?功放哪里有那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岛国产品起码30年前就是这样的设计了,有什么好奇怪的?

我孤陋寡闻啊,第一次修这种功放,主板就是杜比解码,HDMI输入输出与控制板集成一起,包括显示驱动,也就是说这玩意主板要是真出问题,不是想修就修得了的,声道输入也用隔离芯片隔离,一堆堆板,后级大功率放大板,及初级运放板都是些垃圾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电路多说明设计师心里有谱,他设计生产的功放后面接的必须是高大上的扬声器,卖台功放赚了一万,结果把 ...

保护电路太多,易触发保护机制,例机器无法工作。喇叭保护一般功放都必备的,多数功放都有温度控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孤陋寡闻啊,第一次修这种功放,主板就是杜比解码,HDMI输入输出与控制板集成一起,包括显示驱动,也就 ...

去找找维修手册吧,上面有详细说明,瞎子摸象就难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找找维修手册吧,上面有详细说明,瞎子摸象就难办了。

修好了,折腾了好几天,把整个电路几乎收拾了个遍

网友D:
这功放其实并不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功放其实并不复杂

算是吧,感觉也不难,这几天,有点忙,后面图片一上就都知道了,那就那么回事。

网友:
现在的功放功能也越来越多了。

网友:
保护齐全了不容易坏啊。

网友:
设计师把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都想到了,在关键点上给予一定的保护,避免故障时产生大面积严重损坏。

网友:
电路设计水平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