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慧荣SM2236 + JS29F32B08JCME测试掉盘问题

楼主(2022-06-05):
闲置了一张CF卡打算自行扩容,外壳拆解略过。颗粒ID是: 89,88,24,4B,A9,00, 配置表中ID为4B修改为3B开卡是过了,系统磁盘管理格式化第一次可以顺利完成。如果多次格式化就会变成未初始化状态。板子正常,焊接无问题,均已排除。ID识别正常,求助各位大佬。。。。。。在此感谢。

软件设置如图:

开卡通过:

跑圈掉盘

网友A:
参考原厂坏块,还不行就RD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原厂坏块,还不行就RDT

你见过2236有RDT的吗?

网友B:
开32G,跑圈。再开另一半32G,跑圈。看看有没有成功的,就知道是不是芯片的问题(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32G,跑圈。再开另一半32G,跑圈。看看有没有成功的,就知道是不是芯片的问题(老化) ...

芯片没问题,单颗也是一样,FALSH配置上不会改,应该是配置问题导致!

网友C:
我之前做过的SM2236G的卡,也有这种问题,跑圈掉盘。但我用usb2.0的读卡器跑时,又神奇地跑圈过了,。

你手里如果有usb2.0的读卡器,也可以试试

网友D:
没记错的话,89,88,24,4B,A9,00这个ID是8G 16G 32G正常片的ID,89,88,24,3B,A9,00这个ID是12G 24G官方降容后那些CCME JCME的I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做过的SM2236G的卡,也有这种问题,跑圈掉盘。但我用usb2.0的读卡器跑时,又神奇地跑圈过了,。

你 ...

IDE接口的USB,好像只有2.0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做过的SM2236G的卡,也有这种问题,跑圈掉盘。但我用usb2.0的读卡器跑时,又神奇地跑圈过了,。

你 ...

2.0 跑不满速度的 这样即使测试好了 放相机还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记错的话,89,88,24,4B,A9,00这个ID是8G 16G 32G正常片的ID,89,88,24,3B,A9,00这个ID是12G 24G官方降容后 ...

看来无解了

楼主:
  压缩32GB跑圈 写完 读爆红

网友D:
你换了片子再焊一个吧 这个卡我也有是KINGSPEC的 用的片子都不咋样 我还要几个东芝的CF卡上的CDJ质量不错。另外能把你这个版本的工具发上来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记错的话,89,88,24,4B,A9,00这个ID是8G 16G 32G正常片的ID,89,88,24,3B,A9,00这个ID是12G 24G官方降容后 ...

大神说的没错,当成正常的来开肯定跑圈不过的。这个肯定要改参数才成

网友:
楼主,开卡软件可以发我一份吗?
a4_2017@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换了片子再焊一个吧 这个卡我也有是KINGSPEC的 用的片子都不咋样 我还要几个东芝的CF卡上的CDJ质量不错。 ...

软件无所谓了  主要是Flash参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神说的没错,当成正常的来开肯定跑圈不过的。这个肯定要改参数才成

就是不会改才求助 各位大佬。

网友(2022-08-03):
老哥能分享一下工具吗

网友:
光传了个参数 要完整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