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在砖墙上开25mm通孔用哪种钻头好?

楼主(2022-06-05):
种是螺旋那种普通形式的,一种是转接杆加开孔器加中心钻那种组合式的。哪种打起来快?哪种更经用?

网友:
空心开孔器最小的是30mm吧,好像没有25的,螺杆方柄常见最大好像是32。

网友:
开孔器开的孔比较漂亮比较整齐
普通钻头开的孔可能出口处不整齐孔边有崩塌的痕迹不好看
两种钻头在红砖墙上用应该寿命都可以

网友A:
圆柄25.冲击头贵了点40多,最大头是28,不过5401力小上怎么大头不好打,5402我有感觉都不一定好打,家用打1.2个孔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要是工程用打不来几个孔就没电了。

网友:
直接用水钻 更好看

网友:
第一种是真不安全,卡住很危险

网友B:
上边那个叫水钻,孔比较美观漂亮,打孔时需要边加水边打孔,下边那个方便快捷,孔不规则,要求不高就用下边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边那个叫水钻,孔比较美观漂亮,打孔时需要边加水边打孔,下边那个方便快捷,孔不规则,要求不高就用下边 ...

专业解答
支持一帖

网友:
耐用和轻松当然是第二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边那个叫水钻,孔比较美观漂亮,打孔时需要边加水边打孔,下边那个方便快捷,孔不规则,要求不高就用下边 ...

不明白怎么加水。它和师傅打烟机排风管、热水器孔不一样,没法接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边那个叫水钻,孔比较美观漂亮,打孔时需要边加水边打孔,下边那个方便快捷,孔不规则,要求不高就用下边 ...

第一个不是水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边那个叫水钻,孔比较美观漂亮,打孔时需要边加水边打孔,下边那个方便快捷,孔不规则,要求不高就用下边 ...

这个不是水钻。

网友:
确定是砖墙,就用第一种。。。如果有可能有钢筋,千万别用第一种,会残废

网友:
开小孔就用下面的,大孔用水钻

网友:
专业事找专业人去做,安全。

网友:
长水钻。宝上水钻机+1个钻头200左右,有3到4个孔可考虑进一套。因为请人打一个孔50大洋,4个孔就是一套机子的钱了。

网友C:
打多长的孔啊?干什么用的?如果自己一个人打用冲击钻就行,水钻要有防反打的措施,容易受伤,25的孔不大,还不是大问题。要求不高就第二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多长的孔啊?干什么用的?如果自己一个人打用冲击钻就行,水钻要有防反打的措施,容易受伤,25的孔不大, ...

打穿红砖墙,用大有5401打,应该有堵转安全离合。用于安装水管。一面是厨房瓷砖,另一面是外墙10x10小磁片,打通时有掉下楼砸到人的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圆柄25.冲击头贵了点40多,最大头是28,不过5401力小上怎么大头不好打,5402我有感觉都不一定好打,家用打1 ...

5401装105的开孔器在红砖墙上开孔都可以,更别说钻个28的孔了

网友:
当然是空心开孔器好用了,大的麻花钻头重量大,电锤功率吃不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