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十年前的万用表VC980D牛屎芯片换硬芯

楼主(2022-06-05):
有两块表,一好一坏,好的想校准一下,结果搞坏了,无显示,只好将牛屎芯刮掉,换硬芯icl7106. 下面是换芯过程,当好玩弄的,实际很伤神,不建议修,我是太闲了,又心血来潮,

网友:
好手艺,真佩服你们这些有手艺的

网友A:
这个是不是有芯片扩展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有芯片扩展支架?

好像没有找到

网友:
看主板应该是890D的后期版本 除了量程电阻和几个电容外都换成贴片元件了
裸片的话最好还是打一圈热熔胶 绝缘+固定用吧

楼主:
另个借用此论坛的电路图分析一下几个部分的作用

红方框内的为电容测试电路,那介IC不装也不影响别的测试,只是电容测试无反应
绿色方框内的电路为开机电路,表盘从关机到开机,给22UF电容充电,然后三极管就导通,改电容大小可改待机时间
蓝色框内的为轰鸣器电路,就是通断档用的

4个2.25兆欧的电阻串起来是9K,还有900K,90K,9K,1K这些是档位电阻,测电阻,直流电压用的,所以这几个电阻越精确,表的直流电压和电阻档精度就高

网友:
铲屎换芯的都是高手

网友:
手中两块830炮灰表,都想铲屎,还没动手~

网友:
把牛屎多铲一点,芯片直接贴上去焊接,省了一个个蜈蚣脚引出来

网友(2023-08-04):
换的是ILC7106还是AME7106

网友:
如果没坏,牛屎换硬芯真没必要,如果你闲得慌另说

网友:
换了电容档百分之百不能用吧?

网友(2024-08-21):
怎么样进入校准呢

网友:
小焊怡情 大焊伤身

练完手就该上转接板了

针脚又细又密 还得焊的饱满才不至于出现灵异问题,得焊成这样,或者更短:

网友:
好手艺,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