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论坛首拆!PRIME微型压电气泵

楼主(2022-06-06):
事情的起因在这里: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6975-1-1.html
我弟弟为了养鱼打气,买了个微型压电气泵,但缺少驱动,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玩意儿,所以在论坛里发帖求助,想等坛里玩转了的大神给出答案,然而,很多朋友也没见过,建议我把这玩意儿拆了上图。因为东西不是我的,所以原本没打算拆,但既然大家也没见过内部,那干脆就拆了算了,反正驱动不了也是放那里吃灰。

1、首先来个全貌

2、开始撬了好久都没撬开,只好上橡皮锤,使了老大劲干了四下才搞开一条缝,说实在这塑料质量好。

3、然后把下盖取下来,看到里面有好大一块压电陶瓷片,几乎和泵的直径一样大。。

给压电陶瓷片来两个特写

引线是直接焊在压电陶瓷片上的,还打了硅胶防潮抗拉,做工真细致。压电陶瓷片四周有橡胶密封圈,保证与下面的气室的气密性。

把压电陶瓷片撬起来,露出下面的气室。

压电陶瓷片翻过来,背面黄澄澄的,应该是黄铜底板。

压电陶瓷的正面,焊接处还打了硅胶。

4、给个气室的全貌

再看看气室的特写,中间的像胶单向阀看着象个圆柱,实际是空心的,中间有条裂缝,看看微距图(手机拍的,凑合看了)。

两个孔处的都是橡胶件,用铅笔压一下就能看出形变

好了,拆解结束。

结论:这种微型压电陶瓷泵,结构很简单,原理应该是利用交流驱动压电陶瓷片,压电陶瓷片产生伸缩形变,对气室内的空气作吸气--排气的往复运动,形成气流。因此,这个需要交流电压来驱动,至于频率和电压,有待试验。
06.07最新试验结果:直接串联0.1-0.47uF的安规电容接220V市电,可以工作,能感觉到出气口的微量气流,但气流实在太小了,比手腕血压计的那种N30小气泵都差得远,反正用于鱼缸供氧估计是很难达到目标了,应该是用于其他仅需要微气量的应用环境。当然,也可能是我驱动的频率不对,不知用更高频率驱动会不会提升气量?有待验证,目前手里没有其他相近频率的驱动电源,无法测试。

网友A:
看着感觉尺寸不大,先上个50V试试,频率应该不挑,直接市电的50HZ
盲猜最终结果:220v市电串个二极管

网友:
看不出压电片的厚度……

网友:
上个帖子不是有人说用阻容供电么,可以试试

网友:
110V60Hz,要是自己能做驱动电源的话可以上到70Hz,更高的就没有数据了,可以试试。

网友:
长见识了,竟然用这种方法打气

网友:
竟然还可以这样,功率太小吧

网友:
哈哈,首次见到这样子的

网友:
效率高吗?打个自行车胎试试看

网友:
动静不知道大不大

网友:
体积真小,估计功率也不大

网友B:
低频肯定不行,这个要高频驱动

网友:
长见识了,第一次见压电陶瓷片做的气泵,这个估计气量不大,但应该很静音,猜测应该是有个自反馈的变频驱动电路来达到高效静音的效果

网友C:
这个万能的淘宝就有卖,直接220V交流电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感觉尺寸不大,先上个50V试试,频率应该不挑,直接市电的50HZ
盲猜最终结果:220v市电串个二极管 ...

已经在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6975-1-1.html 这帖32#更新了,证实50Hz可以让压电片出声,至于出气今天下班有空再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频肯定不行,这个要高频驱动

试了,压电片可以工作在50Hz下发声,我用方波发生器试的,今天下班回家直接串个安规电容试试。更新在这里: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6975-1-1.html #32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万能的淘宝就有卖,直接220V交流电驱动

老兄啊,您要是昨天来指点我就不用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啊,您要是昨天来指点我就不用折腾了

没看到哇,有不知道的东西,万能的淘宝拍照搜索很有用的。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么薄的增氧泵。

网友:
还有这样的泵,不知道噪音和效率如何,期待楼主进一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