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一个大众副厂导航与安装原厂导航NW502改线接普通摄像头

楼主(2022-06-06):
拆一个大众副厂导航与安装上汽大众定制原厂导航NW502,尝试改线接普通莲花头摄像头。

帕萨特副厂导航,行驶中突然黑屏后就没有任何反应了(屏不亮,收音机也没声音)检查保险盒,汽车电路是好的,应该是导航坏掉了。

背面(接口是仿的飞歌导航接口)

两个小头的原车电源插头

拆掉后盖

FYT5000/1G08/50K/J3 (据说这款 方易通5000方案 通病是银色周围一圈在高温或低温时容易虚焊,需要进行拖焊?)

拆下碟机,里面还有张碟片,不知道怎么弄出来。

碟机背面

拆掉碟机后内部情况。

准备更换一个上汽大众定制的所谓原厂导航NW502(ZVR909080)江苏徐港生产。

倒车影像我车上装的是普通莲花头摄像头,这台NW502原配是图中圈出来的RGB专用摄像头接口,但线束预留了黄色莲花头接口。

NW502导航的专用倒车影像摄像头及接口

NW502导航接摄像头转换线的接线图,哪位大手子知道怎么改线序才可以接黄色莲花头?(无非是视频输入,倒车检测,我看汽车论坛里有人在装潢店改过。)

补充内容 (2022-6-10 19:27):
图中绿色线接倒车控制线(黄色莲花头上支出来那根线),再把普通莲花头摄像头的黄线和黑线按图接上就能用了。更新地图看26楼,工程模式看27楼。

网友A:
一般黄色的视频输入,那线上不是挂有小纸条的吗?

网友B:
应该是这两根 一正一负 不过我没看到触发是哪个 是走的CAN协议吧

网友:
我觉得RCA1-CVBS,RCA2-CVBS,RCA-VGN这三根线最有可疑,可能是分别对应视频1,视频2,视频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黄色的视频输入,那线上不是挂有小纸条的吗?

照片里黄色莲花头的黄线是接到示意图AUX-CVBS。

原装RGB摄像头四条线按照各颜色是按照示意图上画的四条线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这两根 一正一负 不过我没看到触发是哪个 是走的CAN协议吧

这是NW502的原装插头。

我收来的机器这个大插头是后配的,不是原装的,ACC和小灯孔位上没有线。(原装插头的孔位定义跟机器铭牌上的示意图竟然不同!!!)插上去会提示【半小时工作模式】,背景灯也不亮。

我应该按照原装插头改线(补上ACC和小灯线)?还是只把两条橙色can线接到BCM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NW502的原装插头。

接起CAN加减就可以了 大众新平台都没有ACC和小灯线了 全部走CAN 只有一根长电一根搭铁加CAN就可以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NW502的原装插头。

如果是自动空调 CAN线可以并自动空调CAN 会近一点 去脚踏板会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起CAN加减就可以了 大众新平台都没有ACC和小灯线了 全部走CAN 只有一根长电一根搭铁加CAN就可以用了 ...

突然发现导航位置有两根疑似CAN线?

但这两根线不是从BCM引出,而是从制动踏板前上方大概20厘米位置的带个红色部件的黑盒子线束上引出的。不知道这个黑盒子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自动空调 CAN线可以并自动空调CAN 会近一点 去脚踏板会远点

手动空调。NW502的CAN线接那两根线,拧钥匙可以唤醒导航,但拔钥匙后导航不会关闭。。。

楼主:
查到了,那个黑盒子就是网关。7N0 907 530AM

网友:
大众这东西就是麻烦,不像日系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动空调。NW502的CAN线接那两根线,拧钥匙可以唤醒导航,但拔钥匙后导航不会关闭。。。 ...

两根线对调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动空调。NW502的CAN线接那两根线,拧钥匙可以唤醒导航,但拔钥匙后导航不会关闭。。。 ...

不行的话ACC加上吧 你这个导航有点奇葩 现在大众车机都没有ACC线了 看起来这个需要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话ACC加上吧 你这个导航有点奇葩 现在大众车机都没有ACC线了 看起来这个需要接 ...

我问了一下,那两根线可能是20.21。而这台导航需要接19.18
我车上BCM是5K0937086S,BCM下面有三个插头,是不是接那个黑色插头?这个插头怎么拆?

楼主:
对调也不行。看到有个帖子是这么说的:

初步判断,可能是机器的can使用的是高速can,而bcm20,21是舒适can,是低速can,接20,21当然不兼容,bcm 18,19是动力can是高速can,但建议不要接动力can,都是核心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这两根 一正一负 不过我没看到触发是哪个 是走的CAN协议吧

这是我车上的副厂摄像头,那根红色倒车控制线是接到那根棕色线,连到我原来的副厂导航的。

我测试了一下,挂倒挡时导航大屏没切换画面。挂倒挡时将图一红色线接到图二画绿线的针脚时大屏会显示“无有效视频信号”。

图二画的四条带颜色的线对应的是NW502原装摄像头线的线位。(这个原装摄像头其实也是普通摄像头,并不是RGB摄像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了一下,那两根线可能是20.21。而这台导航需要接19.18
我车上BCM是5K0937086S,BCM下面有三个插头, ...

你可以试下 不行就要接ACC 插头从后面拆 取下白色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了一下,那两根线可能是20.21。而这台导航需要接19.18
我车上BCM是5K0937086S,BCM下面有三个插头, ...

我记得CAN是中间大插头啊也可能记错了 你看哪个插头里面有黄绿细双绞线 那个就是

网友:
你这个插头和定义不对啊 CVBS是视频 摄像头黄插头中间应该接rCA1 CVBS     RCA1 L R是左右声道输入 这三根线组成一个通道才对 搞不清为什么四线插头有RCA1 还有RCA2 弄不清楚什么意思 如果你这样接触发了视频输入的话 把黄插头中间接RCA1或者2的 CVBS试一下看有没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