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马哈迅鹰这条是什么管子?

楼主(2022-06-06):
不知道是别人给弄脱了,还怎么地脱了出来!开起来堵堵声,噪音很大!我没事应该接回去吗?我看别人的车子是接到上面的那个管口上去!

网友:
这问的有点,接上试下不行吗?都有人给你做参考了还怕啥?

网友:
机油废汽二次燃烧阀的接入管

网友:
发动机的废气回收装置

网友:
这么 明显的接头.............发这里来,你是认真的????????????

网友:
国三摩托车废气二次燃烧管。接在上面就行了。

楼主:
主要是怕别人给车主改装过问车主也不清不楚,不敢贸然接上去!

网友:
应该是曲轴箱废气管

网友:
接上试试就有效果了。

网友:
曲轴箱通风管废气回收管都是他

网友:
废气管,接回吸气口重新燃烧,一是避免发动机渗油二是防止废气污染环境,因为这管子是不通过空滤的,如果废弃不用的话原管子修需要封堵处理,重新接一根管子到大撑下面用来排废气。

网友:
楼主也太小心谨慎了。

网友:
管子头上没有油迹,应该不是曲轴箱通风用的。建议先接上试试,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2022-07-21):
二次进气的。可以用恢复原样,也可在软管中卡一个螺丝作废二闪进气。

网友:
DOUSHI GAOSHOU都是高手

网友:
二次进气,堵了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