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Y改9999下限值

楼主(2022-06-06):
1.原厂的是9999-8500,测量1K电阻经常是0.987 .0993等等

2.0660的换挡测量一直也不明白,网上的都是9999-9800改的

3.个人测试一下,用9999-9900阈值似乎更不容易跳档

4.0F 27 DE 03这个

5.改成9900下限值之后,电阻就显示987.1 993.3等等,也不再那么容易跳档了

6.有没有高手知道到底0660的跳档是怎么回事,一直也不明白

7.下面是众仪的ZT-Y原厂数据

网友A:
是不是跟精度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跟精度有关

和精度无关,但是980确实容易跳当,而且众仪原厂的850也太低了,造成改9999根本没啥意义,有的时候7v 8v都跳档,测试了好多种数值改9900是最好用的

网友B:
这意思是设置了也不是精确的,有上下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意思是设置了也不是精确的,有上下浮动?

不是上下浮动,是比如0.988K的电阻,有时候会显示988.1欧姆,来回跳档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看不懂!

哈哈哈,2万M币的大佬能不明白

网友D:
上限的意思是读数超过上限会切换到大一个量程,下限的意思是,读数低于下限,会切换到更小一个的量程!然后你就根据你的需要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限的意思是读数超过上限会切换到大一个量程,下限的意思是,读数低于下限,会切换到更小一个的量程!然后 ...

具体咱也不太明白,但是众仪原厂850确实有点太低了,最起码也得950 960 970,估计众仪的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没有注意,认为改9999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咱也不太明白,但是众仪原厂850确实有点太低了,最起码也得950 960 970,估计众仪的这个问题很多人都 ...

不是没人注意,只是很多人都没说而已

网友E:
表内的AT24C02芯片内有上下跳档的设置参数,可以自己设置跳档的阈值。0660对应的设置如下表:

其中地址1002和1003保存着升档时的阈值,1004和1005保存着降档时的阈值。例如UT210E钳表,当显示数值从下往上达到2200时,才开始升档显示为220.0。当显示数值从上往下降到1900时,才开始降档显示为190.0。错开了很大一段,避免频繁跳档。

9000字的,最大显示9999,那么只能设置9999为升档的阈值,可以设置9900为降挡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内的AT24C02芯片内有上下跳档的设置参数,可以自己设置跳档的阈值。0660对应的设置如下表:

1.感谢大佬指点,但是一直不明白00 01的分度数设置数值有什么作用,比如;10 17转换就是5904,有的0660原厂是10 27转换就是10000,有的表是0F 27就是9999,到底有没有影响,咱也不知道
2.手头也没有19999计数的0660,也不知道数据是多少,难道上限是1F 4E,下限是0C 76?

网友:
引用 楼主:
1.感谢大佬指点,但是一直不明白00 01的分度数设置数值有什么作用,比如;10 17转换就是5904,有的0660原 ...

我也没弄懂1000、1001的分度数设置是何含义,DTM0660的产品说明书原文为“分度数值默认6000d……”,即默认70  17的意思。好像与升降档的阈值无关。现在你讨论阈值,可以不管那个参数。

网友:
13楼研究总结的蛮详细的

网友(2022-08-16):
看看高手的杰作

网友(2023-02-10):
编程器用哪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