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电动车改装锂电池,在首次“长途跋涉“接近结束时“翻车了”!

楼主(2022-06-06):
简单的说就是心里想着还应该有相当多的剩余电量,回家绰绰有余,结果在离家3公里距离的途中 电动车突然掉电 无法开动了!

6月3日改装控制器、锂电池和前大灯,当天晚上开始充电,到6月4日早晨 充电时间共约10小时(其中8小时左右充满电,另外再加充2小时)

我改装锂电池的帖子链接:

老旧48V20a铅酸电动车 超压改装60V35a磷酸铁锂大单体

6月4日共骑行约17.5公里,6月5日 骑行约60.5公里(结果当天晚上回家过程中掉电 ”推车“........)

===========================================================

关于骑行过程中 载重问题:
整个骑行过程 电动车都是座着两个人(两人体重共约 141.5公斤)+ 后备箱载重约4公斤.

6月5日骑行初期 电压显示 64V 左右

因为我喜欢设置成电量使用百分比模式(就是显示共耗电百分之多少,然后自己就知道大约还剩多少电)

在骑行过程中观察,6月5日我记得是从10%左右开始骑行,过程中看过电压显示64V左右,后面骑行过程中就没怎么关心这方面了。

当我骑行到45公里时我看了一下电压显示61V~63V,总用电量是18%左右,在骑行到54公里时电压显示60V~61V 电量显示22%左右(这时候我就比较多的关心电压电量显示了)

突然掉电是在电压58V~59V ,总用电量26%左右。

当时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前一分钟还心想应该还能骑个10~20公里,后一分钟就傻眼!(确实对锂电池没经验)
铅酸电池不会这样毫无征兆的突然掉电,铅酸电池在掉电前期会有一个过程,骑行加速都会有明显变慢感觉。锂电池前一分钟还能正常提速,后一分钟就当场“猝死”

后来想想还好,离家三公里,慢慢走 就当散步一会也就到了。

另外一个小问题如果只有我一个人(81公斤)骑行,行程会不会达到100公里???
===================================================================================

2022年6月7日

跟库仑计售后人员联系,在线调试解决问题。
最后确认是接线错误导致库仑计显示不正常。

B- 与 P- 接线头 接反了,修车师傅将其调换位置后,经售后人员在线视频调试确认无误,问题解决。

回家后重新充电,再次连线售后人员进行校准调试,确认正常。

补充内容 (2022-6-13 10:58):
在67楼 补充照片
6月11日 第二次用电循环 尝试耗尽电量后查看相关电量参数 断电推车回家。

网友A:
哈哈。预判不足其实你可以关闭空开,稍微休息一下再开有可能还会启动骑行一会。58V应该保护板还没工作。不知道你用的是啥锂电池?几串多少V?改装控制器是改啥地方了?

网友:
同款库仑计!
锂电池用库伦要设置在80%左右的容量,比如60安时锂电组库仑计就要设置到50安时,剩10%时就不能急加速了。
如果因为急加速掉电的话,可以关总开关来复位保护板,这样可以继续龟速回家,至少不用推车回家。

网友B:
如果是三元,则每个月要减少1%-2%的容量,如果是大功率电机经常3-5C放电,则每个月减少3%-5%,如果是铁锂则每年减少5%

一组60伏60安时铁锂,开了2年不到损耗最大的电池组下降了约10%,最好的电池组几乎没有损耗,由于是自己买的二手电池,所以一致性没法控制。
同样我妈的10A三元电池组开了一年容量就下降了20%不止,很均匀,忽略起步电流最高速时基本是1c放电。

网友:
60V~61V就要充电了

网友:
怎么看都像保护板工作了,锂电池也不是一下来电就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预判不足其实你可以关闭空开,稍微休息一下再开有可能还会启动骑行一会。58V应该保护板还没工作。不 ...

这是我改装贴,里面又改装的配件和参数 供你参考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6828-1-1.html

网友:
电压低,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三元,则每个月要减少1%-2%的容量,如果是大功率电机经常3-5C放电,则每个月减少3%-5%,如果是铁锂则 ...

已经与售后联系,加了售后微信,可能是我在安装后没有设置好库仑计的原因,晚上回家再跟售后连线调试。

网友:
磷酸铁锂就是这样最后的电不耐用

网友:
我从没改动过,谢谢分享。

网友:
使用锂电就像是在悬崖边缘,电量控制不准确就是这个结果。

网友:
铁锂不能看百分百,因为放电曲线不是线性的 。基本上单个电压到2.9之后就会断崖式掉电,触发保护板保护机制(自己设定)。我一般都是61V左右就要充电了不然一拧电门就会大幅掉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改装贴,里面又改装的配件和参数 供你参考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6828-1-1.html ...

看过了应该是20串铁锂电芯。看样子还是很新没用过几次啊!怎么会在58V左右就保护不工作了。你买的控制器是48/60两用,欠压写着自动。这个有点悬。你问下控制器店家60V的时候欠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过了应该是20串铁锂电芯。看样子还是很新没用过几次啊!怎么会在58V左右就保护不工作了。你买的控制器 ...

前辈:看你这么一说,我心里有点慌啊,昨晚掉电会损伤锂电池吗?

网友: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串数太多,要是直接能定制大电压电池,这种问题就要少很多

网友:
保护板自动断了,其中一个电池电压保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看你这么一说,我心里有点慌啊,昨晚掉电会损伤锂电池吗?

不会,只能说控制器欠压较高而已。不排除你前期没充满电。下次充满电后开锁看看显示多少V?再说了你都载人骑行那么远距离锂电池吃不消啊!两个人体重合起来141kg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只能说控制器欠压较高而已。不排除你前期没充满电。下次充满电后开锁看看显示多少V?再说了你都载人 ...

感谢前辈解惑!
昨晚就在充电了,定时器设置10小时。
晚上回家看看库仑计 显示多少V,再回复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解惑!
昨晚就在充电了,定时器设置10小时。
晚上回家看看库仑计 显示多少V,再回复你。

嗯。看下空载满电是多少V?如果接近72V最好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