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V6路由器加散热片,温度还是60多度,改了个寂寞!

楼主(2022-06-06):
最近迷上了淘宝红包,天天去撸两块钱,然后买了好些个散热片,正好有台京东云360V6,现在已经刷成了OP,不过没怎么用,就拿来改一下散热,不过并没有什么卵用,用一段时间,温度还是60多度,搞了半天,改了个寂寞!

网友:
改主动散热…………

网友:
这是要去乌克兰么?外挂装甲

网友:
你这改法肯定不起什么作用啊、、、加个风扇更靠谱。

楼主:
确实,后期再加一个12V的小风扇侧吹吧,反正现在能用就行

网友:
有一种热叫你觉得路由器热。60毛毛雨啦。

网友:
改法不对,,CPU上面应加薄紫铜片至少25x25的 再加散热片压紧 中间涂硅脂  至少能降8-10度

网友:
弄个风扇吹试试

网友:
硅胶垫不行,换铜片

网友A:
五块钱风扇

楼主:
这个是真牛比啊,温度这么低,你这个是光猫吧

网友:
是不是散热片没有接触到CPU,所以就没有效果了。

网友B:
你这个温度如何做到的,风扇位置是开孔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真牛比啊,温度这么低,你这个是光猫吧

对,是光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温度如何做到的,风扇位置是开孔了吗

没开孔,这次买的这个4厘米的风扇感觉质量挺好,基本没声音。降了10℃以上,没加时那个鱼缸温度计都到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五块钱风扇

这个太JB奢侈了,改个恒温空调吧

网友:
啥也不改动,直接拆掉外壳使用就行,不美观就买个小装饰品 改装上去

网友:
淘宝红包买散热片,不错不错

网友:
撸主下次红包没地用地话帮我买个垃圾U盘呗,我就想白嫖个TSOP主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