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小米笔记本电脑竖线是屏线问题还是屏的问题?

楼主(2022-06-06):
  又是小米的笔记本出问题了,屏幕竖线。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很久了,上次换电池时已经出现,只是不太严重,当时会出现几根十几根竖线,还可以使用,就没去管它。现在不行了,基本上是整个左半部都是竖线,没法使用了。上次换电池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7150-1-1.html
  搜索了下资料,据说屏幕竖线是小米笔电的通病,有的说是屏幕问题得换屏幕,有的说是屏线问题换屏线就能修好。请哪位大佬帮分析判断一下,我这种情况是该换屏幕还是只须换屏线就可以?
  故鄣现象:

  这是我这个机子的型号:

   机壳的拆卸过程上次换电池的帖子中已经很详细地说了,这里就不多说了。这里就只贴几张拆屏幕的图片吧。
 后盖卸了后:

 上图上部左右角各有一块屏幕转轴固定片,各有两个螺丝,拆下这4颗螺丝,转动屏幕到一定角度就可以卸下屏幕。当然拆屏幕以前要先取下主板端的屏线接头、摄像线接头和WIFI线,不要忘了先卸下电池。

 拆下的上盖及屏幕组件: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网上有些视频中介绍的小米笔电屏幕拆卸方法是说上图中的金属压槽往右侧拉一下可卸下,可能是型号不一样,结构不太一样吧,我这个是卡扣设计的,要两侧撬才能拆卸。
 拆下这根金属压槽后,屏幕下方有两颗固定螺丝(忘了拍照了),拆下这两颗螺丝,屏幕往下轻轻一滑就出来了。
 拆下的屏幕组件(屏线接口部分):

  查了下价格,屏幕大约300元,屏线大约30元,10倍之差。

  哪位大佬能帮忙判断一下是该换屏还是只换屏线就可以?

网友:
期待行家解答。

网友:
先买线试一下,不行退货么

网友:
屏的问题可能性最大,要是屏线出问题,一般是不显示

网友:
屏的问题可能性最大,

网友:
这类问题 一般就是屏热压线有问题了啊,没有专用设备基本没救

网友:
从简单开始吧,使用时间久的话,开合盖次数多的话,先换屏线..............

网友A:
换屏吧。如果是线的接触不好问题,故障也只会随机出现,且竖线位置和数量不会固定。

网友B:
竖线的位置会变化吗?会变化是屏线或者接触不良的问题,不会变化就恭喜你可以换新的屏了

网友:
先试排线,不行估计就是屏问题了。

网友:
这就是为什么不一向不买渣米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屏吧。如果是线的接触不好问题,故障也只会随机出现,且竖线位置和数量不会固定。 ...

前段时间,竖线会变化,有时只有几根线,有时多一些,这两天开机就有很多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竖线的位置会变化吗?会变化是屏线或者接触不良的问题,不会变化就恭喜你可以换新的屏了 ...

前段时间,竖线会变化,有时只有几根线,有时多一些,这两天开机就有很多线

网友:
屏线擦一下看看有没有变化,没有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啥笔记本几年都要换新排线。。。

务必买质量好原装的。。。

这个是啥问题我也不好说,你要问卖屏幕的,他们懂。

网友:
一眼屏幕坏了,换屏线白搭

网友:
看下屏线能换不,能的话和卖家说好,先换线试试,不行再换屏

网友:
这个屏线不是排线吧

网友:
我的dell也是突然出现两根横线

网友:
屏幕      修屏幕是个技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