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PLAYERS手电尾部开关接触不良,导电环节太多,最终打磨触点后搞定!

楼主(2022-06-06):
手电晃晃就自动换挡,应该又是尾部开关开关接触不良了
当年好像9块9撸的

尾部开关晃晃竟然有30几Ω

特写

拆散就是这样

前几年打理过,把弹簧直接焊在开关上了

测几次貌似不是开关问题

怀疑铜帽和接触弹簧接触不良

那就试试在里面加上焊锡丝

直接把弹簧和铜帽焊上

焊接看起来是可靠的

螺纹也是导电的环节,刷刷并擦干净

多次测试还是有接触不良的现象,只是稍微好点

那就只能是开关问题了,拆散

看不出明显的问题,只是动、静触点的接触面感觉有些毛刺,估计是冲压导致的
用什锦锉打磨了一下看

装上,按动了10几20次,貌似没有出现接触不良了

尾部开关其他几个环节打理后应该是可靠的,只能说是开关触点问题了,可能因触点毛刺导致接触不可靠吧

网友A:
我也这么干过,后来直接买了个后盖(淘宝上还专门有卖后盖开关的)

网友:
有幸和元首同款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这么干过,后来直接买了个后盖(淘宝上还专门有卖后盖开关的)

有辱数码之家威名,坛子里的人,必须修。。。宁可麻烦费事甚至赔钱也要修。。

网友B:
手电尾部开关这种设计,总觉着使用不习惯。为什么不用侧面手推开关。

网友:
尾部开关用着不顺手。

网友:
打磨之后管不了多久,这个开关有卖,注意买黄铜的,一般是铁皮材质。

网友:
做得好。
一般质量好贵的开关问题不大。。

9.9都是草帽灯珠。。。这个配置也够用了。。。

1W以上功率可以考虑升级,不过看这个铝桶还是就这样挺好了

网友:
给它镀金就好了哈哈哈哈

网友:
开关是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电尾部开关这种设计,总觉着使用不习惯。为什么不用侧面手推开关。

这种型材外壳,要用侧推就得上铣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这么干过,后来直接买了个后盖(淘宝上还专门有卖后盖开关的)

偶撸过类似的开关,但没找到放哪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偶撸过类似的开关,但没找到放哪里了

你可以在我之前的店铺里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我之前的店铺里找一下

哈哈哈,偶是说撸的开关不知道放在家里哪个地方了

网友:
遇到过一样的情况,不过我就是把开关的铁片掰了掰,这样更紧实,不会接触不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偶是说撸的开关不知道放在家里哪个地方了

好嘛。这个就没法帮你了哦。都是家当多了惹的锅

网友:
我感觉故障最大的地方是正极与灯板之间

网友:
有一个不常用,目前还好好的。。,,,,

网友:
回家也把家里的手电修一下试试。

网友:
我买的是银色,不带电池8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