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力车电门时断时续~原来是接线子接触问题导致,焊接搞定~

楼主(2022-06-06):
最近骑行过程中,发现柠电门动力有中断现象,一抖一抖的,就是动力时有时无那种状态。开始以为是电门坏了,网上重新买了一个,谁知昨天无意间检查了下之前的接线头,用的接线子接的,结果发现故障消失了。
于是决定先不忙换新的上去,直接焊接线路试下,不行再换新的。完成后,经过两天测试,无故障现象,算是修复完成了。

这种电门,个人觉得电门样式这种最顺手,还有一种套筒型的,用着别扭。这个行程幅度刚好,
这种个人用不习惯

电门三根线正负极加信号线。这张图可见,虽然接线子内部有抗氧化的油脂,但是线头已经发黑了,这也就解释了动力时有时无,因为接触不良了嘛

准备重新焊接三根线

由于车在小区下面,只有将家伙事儿放到小区的板凳上操作了。这时候移动烙铁就派上用场了:)

准备套2层热缩管

这圈400g的嘉田63 37有铅焊锡丝用了8年了还有这么多。

2014年5月1日买的,转眼已经8年多啦,八年啦~~~

搞定一根

套上热缩管,另外两根如法炮制

三根都完成后

套上第一个热缩管

再加一层(只要不进水,正常使用估计再战10年不是梦)

————————————完贴————————————

网友A:
为毛不用电工胶带缠起来???

网友:
能找到毛病就是胜利。

网友B:
软线不能用这个端子。
通讯端子只用用与型号一致直径的单芯铜线。

这种如果没烙铁,用那种接线端子 插针 E0508 然后就比较牢靠了。。。

网友C:
移动烙铁嘿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毛不用电工胶带缠起来???

有几层热缩管了。不过缠几圈也没坏处。回头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毛不用电工胶带缠起来???

话说那个平板电池还不错,就是接口有些挑线头子的,接触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线不能用这个端子。
通讯端子只用用与型号一致直径的单芯铜线。

这个17年12月份换上去的,原本的因为矿量大了接触不好了换掉的,所以才有断线,用了4年半了也算不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动烙铁嘿嘿嘿

个人觉得好老铁还得配好的焊锡丝。
用过起坨坨的焊锡丝,估计里面全是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话说那个平板电池还不错,就是接口有些挑线头子的,接触不是很好~

疫情放几个月电充不进去了,我买的时候贵,便宜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疫情放几个月电充不进去了,我买的时候贵,便宜你了....

不过也放那儿吃灰很久了,主要后头买了个pad。。。

网友D:
楼主是在某个运营商上班吧。这个东西原来都是接电话线用,铜线那种的。现在都是光纤了,就很少用了。一般人很少有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在某个运营商上班吧。这个东西原来都是接电话线用,铜线那种的。现在都是光纤了,就很少用了。一般人 ...

工作中需要搞一些弱电,倒不是运营商,
另外当时想偷懒就用这个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作中需要搞一些弱电,倒不是运营商,
另外当时想偷懒就用这个接的。

这个东西只适合接电话线,接其他的心里没底。哈哈哈。但是确实方便,线插里钳子一夹就完事。

网友:
断线了吗~

楼主:
没断,就是接触不良,估计时氧化导致的。

网友:
楼主是来显摆他的移动焊台的,太可恶了,不过我是真眼馋

网友:
电动车工作环境恶劣,总感觉这种插接式接头不可靠。但我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难道都改成压接、焊接?这个工作量有些大,而且焊接的话又给今后维修造成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