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讨论一下锂电池降压为1.5V采用LDO降压和二极管降压效率问题

楼主(2022-06-06):
如果需要给石英钟改为锂电池供电,使用LDO和使用二极管降压(假定二者都是3.7V降压到1.5V),二者效率差别大吗?

我认为LDO是线性稳压,所以流过LDO的电流就是负载电流,如果用二极管降压也是这样的,使用LDO并没有提高效率。

网友:
可能ldo更高些,因为它输出电压稳定,正好是表的工作电压,工作在额定电压下表的效率可能最高

网友:
二极管方案怎么确保长时间工作都是1.5V恒压输出呢?输出电压一直在变化中影响时钟走时精准度。

网友:
搞个2元一个的降压模块不香?

楼主:
用二极管确实无法准确降压到1.5V并保持恒定。有个网友认为LDO因为输出端有电容,或许LDO内的晶体管或许可以关断,我认为既然LDO是线性稳压,它就是工作在放大模式,会有3.7-1.5=2.2V的压降,所以LDO不省电。

网友:
从效率上来看,当然是LDO芯片的效率更高。

网友:
都是串联降压,ldo输出更稳定,对机芯更好吧。

网友A:
如果LDO的静态电流为零,流入与流出LDO的电流一样,那么电荷利用率就是百分百了。效率高的是用BUCK降压,但对于这么小的负载电流,BUCK自身功耗比石英钟消耗的还要多。

网友:
两者的差别主要是输出电压的稳定性,二极管降压基本上把锂电池的电压波动全部传递给了负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LDO的静态电流为零,流入与流出LDO的电流一样,那么电荷利用率就是百分百了。效率高的是用BUCK降压,但 ...

有低功耗专用的buck芯片,自身功耗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低功耗专用的buck芯片,自身功耗很小

对的,叫PFC模式吧

网友:
间歇振荡,电压波动大,但省电。

网友C:
这两者不存在效率问题吧,都是串联在电路上使用的线性元件

网友:
简单粗暴就用二极管吧,没必要考虑效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者不存在效率问题吧,都是串联在电路上使用的线性元件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是普通的串联型LDO稳压电路,输出电压一样时,耗电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是普通的串联型LDO稳压电路,输出电压一样时,耗电是一样的 ...

效率=(输出电压*输出电流) / (输入电压*输入电流)

对于二极管和LDO,输入输出电流是一样的(LDO自身消耗很小,一般可以忽略),所以效率只和输入输出电压有关。

想更低功耗就用DC-DC,当然也要选择合适的DC-DC才行。

网友:
就是感觉这种小电流的负载不适合用锂电池

网友:
锂电池的电压范围是4.2-2.75,石英钟的电压是1.5v,串联几个二极管呢?一个0.6v,4个2.4v,电池电压下降了,怎么办?

网友:
串联一个LED就好了,还可以当运行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