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欧乐B电动牙刷换电池记

楼主(2022-06-06):
电动牙刷这种整机价格不高但耗材价格特别高的智商税产品,想必购买过的人不在少数。给孩子买的,主要是担心孩子用普通牙刷刷不干净;给自己买的,主要是因为……懒!
在以锂电池作为储能器件占据了绝大部分消费类电子产品的今天,电动牙刷则是个另类,绝大部分都是采用与其售价不相称的、低廉的镍氢或镍铬电池供电。由于镍氢或镍铬电池具有记忆效应,如果使用中稍不注意充放电的节律,那电池的续航能力就好大打折扣,严重影响用户的使用体验。这可能是厂家把电动牙刷定义为“消费”品的原因之一吧。
最近孩子的欧乐B牙刷续航能力越来越差,差不多每天都要充电,与一年多以前差不多用一周的续航相差太远,于是萌生了换电池的想法。以前用过飞利浦的电动牙刷,因为其是一体成型+超声波焊接的结构,只能破拆。但破拆后牙刷的封闭性被破坏,用不了多久便因漏水影响电路正常工作而寿终正寝。
询问某宝上面的电池卖家,得到确切消息欧乐B可以无损换电池,他们还提供换电池的教程。于是便购买了替代型号的电池,得到了教程。

但是这个图片过于简洁,没有把更换的过程完整的表述出来。这里写一个可操作性强的帖子给大家,方便大家参考。

用钳子夹住电动牙刷头部的塑料部分,另一只手轻轻旋转牙刷手柄,感觉到晃动后稍使劲便可以使结合部分分离。

打开后电动牙刷内部是这个样子,头部的密封圈确保了牙刷内部的干燥,所以在操作过程中尽量不要遗漏过多的水分到牙刷手柄中。

注意,这个铁质弹簧是插在线圈中间的,用于增加磁导率,不能弄丢了,否则会影响充电速度和效率。
接下来需要先拆掉充电用的线圈,它是一体式的,线圈的两端绕制在塑料骨架上。

将两条线从焊盘上焊脱离出来。用烙铁对焊点加热,待焊锡全部融化后,拿起整个牙刷本体且焊锡面朝下,使劲在桌子上磕一下,融化的焊锡便可以一次性清理干净。
然后压下塑料线圈支架两边卡在牙刷本体塑料件上的卡扣,取下充电线圈总成。

用同样的方法去除电池正负极上的焊锡,取下电池。至此取电池的工作完成了。
但是,如果只进行这些操作,那想换上新电池却特别困难,主要是电池正极很难穿进电路板的孔中。
我看了一下电路板的结构,它主要是通过焊点将自己固定在牙刷本体上的。因此还要去除其它焊点才能够把电路板取下来。

用同样的操作手法,去除电机两个焊点上的焊锡,取下整个电路板。取下旧电池。

然后将新电池插入电池槽,再将电路板安装回原位、将充电线圈总成套回本体,并依次焊接好各个焊点,至此电池更换完毕。
将导磁弹簧、电动牙刷本体插入手柄壳内,使劲往里压便可以将牙刷恢复原状。如果压入后依然有缝隙,可以像分离牙刷时一样,用钳子夹住牙刷头,轻轻转动牙刷手柄,直到缝隙消失为止。

牙刷恢复原样。注意,新的镍氢或镍铬电池需要连续充电15小时以上才能激活使用。
另外,每种牙刷所用电池规格不尽相同,购买前需要跟卖家确认。

网友:
我的电动牙刷也是没电了,看来换电池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网友:
密封性  好解决吗

网友:
无线充电,好。

网友:
质量怎么样

网友:
我的是进水电机锈了一点,电池还挺好的

网友:
你有电动牙刷的时候还来回刷不,我忍不住啊

网友:
有电动牙刷的时候还来回刷不

网友:
不是锂电池,差评。都什么年代了,快换锂电,能用好久。

网友:
不是无线充电,我拆开过,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2958-1-1.html 就是一般的感应充电。靠底座的高频交流电耦合给牙刷的线圈而充电,充电效率相当低。

网友:
这个也一百多元啊,不算便宜,淘特上好多十几元二十几元的

楼主:
欧乐B的是无线充电,都是镍氢电池的。我这次换了个容量更大的镍铬电池,续航时间应该更长一些。
只要不破坏密封圈,防水性能应该不会受影响的,因为原本就是这样安装上去的,并没有使用胶水之类的密封胶。
其实换电池挺简单,稍微有点动手能力就能操作。买只电池不超过20元,买个新牙刷差不多200+,还是挺划算的。

网友A:
不取线圈拿不下电池是吗?

网友B:
这个换电池还是比较容易,只要仔细一点就行了。

网友:
手里2个坏的素士X3,进水短路,不会修。

网友:
镍氢镍镉都有记忆效应
镍氢电池钝化效应比镍镉电池记忆效应小 镍镉必须完全放电

虽然是镍氢 但飞利浦电动牙刷的说明书上就直说 不用的时候就放在坐上面充

网友:
高频振荡代替刷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取线圈拿不下电池是吗?

拿不下来,线圈抵在电池的屁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换电池还是比较容易,只要仔细一点就行了。

对的,各个配件质量还不错,只要细心点一般不会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