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朋友给了一台台式机,配置还可以,主板是鲲鹏,问大神们,能装win系统...

楼主(2022-06-06):
目前是个uos系统,设置主板u启动不成功,无法u启动安装win系统
换一个思路,如果废物利用的话,是不是主板和cpu都得换,别的显卡硬盘内存什么的可以用?

网友:
不太了解  这个鲲鹏

是不是要安装  那个非X86-X64版本的win10 ?

网友:
这个主机能装WIN系统吗?要不试试把硬盘拆下来装别的电脑上GHOST进系统 再换到这台主机上启动?

网友:
国产机器必须装国产的系统,不支持x86

网友:
这货貌似不是X86架构

网友:
还要重新学习再来呀,得改进一下。容易用才行,不然谁用呢?

网友:
既然支持GRUB,那么GRUB引导一下就能进PE,然后PE下装系统,不能引导的话再用GRUB做个引导器试试系统能不能启动,只是如果没有处理器驱动的话效率会非常差。

网友:
装国产系统适应下,以后可能会大面积推广。

网友:
华为鲲鹏处理器基于Arm架构。Arm是一种CPU架构,有别于Intel、AMD CPU采用的CISC复杂指令集,Arm CPU采用RISC精简指令集(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精简指令集计算机)。

华为鲲鹏处理器兼容Armv8指令集,详细信息请参考《Arm® Architecture Reference Manual Armv8, for Armv8-A architecture profile》。

看这个说明,应该可以装个安卓的系统

网友:
硬盘安装试一下

网友:
大号安卓,找arm版win11试试吧,只要你能解决驱动问题,你就是最靚的仔

网友:
你这朋友真给力
鲲鹏现在U稀缺到华为只租不卖的程度了
俺们要采购920的集群哭爹求娘才搞到几天

这U性能还可以,不夸张I/O性能能干E5v2

至于windows...只能通过虚拟机来装

系统不习惯可以用麒麟,比UOS舒服点儿

网友:
硬件哪里来的。现在在市面上能买到?如果是单位流出来的当心查水表。

网友:
就算能安装WIN系统,硬件可能也没有的驱动

网友:
先用先享受咯……

网友:
这是华为鲲鹏的920,和手机上的芯片一样是arm的,没办法安装x86系统的

网友:
本身就不支持吧

网友A:
装个统信吧,反正用不了多少年就会成主流了。

网友:
不是x86架构,不支持w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统信吧,反正用不了多少年就会成主流了。

现在就是同信系统,非常难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