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大家看一下这个3.3v和5v自适应的蓝牙串口电路是否可以?

楼主(2022-06-06):
我的设备有5V和3.3V,为了调试方便想制作一个移动版的蓝牙串口,能够自适应两种电平,下面的电路大家看看是否可以?

D1的作用大家都清楚,很多电路都没有D2,但是我还是有点不放心,怕5V设备RXD的上拉电阻产生的5V电压会对蓝牙模块产生损坏,增加D2的目的是保护蓝牙串口的TXD端口,这里对D2的要求高吗?普通的1N4148或1N4007是否可以。

楼主:
这个电路呢,白色、蓝色LED大概压降是3V多,也能起到保护作用

楼主:
这个理论上应该是最好的吧,可惜手头好像没有3.3V的稳压管!

楼主:
二楼的电路应该串联一共电阻进行限流,这样应该可以了

网友A:
用稳压管加电阻限流限压

网友B:
不用改动吧,既然提到有上拉电阻,那就有一定的阻值,不会造成芯片IO过流损坏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C:
通常3.3V的设备能兼容5V的信号的,如果设备参数明确不兼容则可以考虑添加5V与3.3V电平信号转换电路或专用芯片。转换电路不能直接串二极管,这样串口就不能双工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稳压管加电阻限流限压

说的有道理,应该同最后一个图一样串联个200欧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3.3V的设备能兼容5V的信号的,如果设备参数明确不兼容则可以考虑添加5V与3.3V电平信号转换电路或专用芯 ...

这个电路是可以工作的,因为不像I2C一样需要双向通信。如果是I2C电平转换最好用专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改动吧,既然提到有上拉电阻,那就有一定的阻值,不会造成芯片IO过流损坏的。 ...

以前也直接用过,这么做就是让自己更放心一下,适应性更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