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极简镍氢充电电池套装

楼主(2022-06-06):
买玩具加10块钱就有这个电池套装,本以为10块不算贵,收到后搜了下,橙色网站8.5元,果然商家不做亏本生意。

单面电路板,电路简单的到我这种小白也能抄下来,就是不明白都已经这么丧心病狂了,这个为啥还要并联一个电阻增加成本。

这个牌子网上卖的还不少,镍氢才400毫安时,应该是实标了吧,这没法继续虚了,如果他有底线的话。
不过也有一种可能,镍镉虚标成镍氢?

网友:
只能说简单用用还是没问题的,镍氢电池停充按理说是靠-0ΔV负电压斜率来判断是否充满的,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A:
嗨,真实极简,这种产品,那生产企业就一作坊

网友B:
感觉电路图有问题,底下的电阻是给指示灯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电路图有问题,底下的电阻是给指示灯用的吧?

,肯定一个是给指示灯用的

网友:
成本不低了,每个电池都有独立检测电路。不像我的,只有一个检测电路,某个电池虚接也不知道

网友:
现在很多卖玩具的都是顺带卖充电电池,电池就是暴利。

网友:
这种低端充电器挺多的。22欧姆的电阻是限流电阻,用来控制充电电流,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但要注意充电时,其上面的压降应能点亮LED指示灯。180欧姆电阻与LED指示灯串联后并联到该22欧姆的电阻两端,用来检测是否充电。这种充电器一般应该跟定时插座配合使用,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充坏电池。

网友C:
线上线下差额1.5元,没找你要15或20元,算是商家还不错。

网友:
充电时必须有家长陪同。

网友:
我手里有个二十年前的充电器,除了一个电容,全是二极管:四个二极管整流、三个二极管串联并充电槽利用压降充电、两个二极管并发光二极管提示通断。

网友:
这种傻充很实用,镍氢、镍铬电池不好监测是否充满电

网友:
傻充+缩水电池,控制好充电时间。

网友:
这是30年前的充电器电路

网友:
可以改成同步整流降压板,给镍氢1点4伏稳压充电,至少比过充好。

网友:
电路板一目了然,还是配合定时插座充电吧,安全一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嗨,真实极简,这种产品,那生产企业就一作坊

充电器型号LJ-(垃圾)
厂名 金隆杰(捡垃圾)
我应该从型号和厂名就看出端倪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电路图有问题,底下的电阻是给指示灯用的吧?

再三核对了下,应该没抄错

网友:
这种充电器就是个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上线下差额1.5元,没找你要15或20元,算是商家还不错。

说的居然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