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画个电瓶车电池

楼主(2022-06-06):
空间太小了,网上买不到合适的电瓶盒

楼主:
电瓶车装上电池接头一瞬间会有火花,啪的一声,这正常吗? 钥匙门已经断电了

网友A:
看起来是SU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瓶车装上电池接头一瞬间会有火花,啪的一声,这正常吗? 钥匙门已经断电了 ...

可能给大电容充电,最好是测测待机是否有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瓶车装上电池接头一瞬间会有火花,啪的一声,这正常吗? 钥匙门已经断电了 ...

正常啊,报警器什么的都要充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瓶车装上电池接头一瞬间会有火花,啪的一声,这正常吗? 钥匙门已经断电了 ...

空气开关断开,电瓶接电就不会有电火花了。

网友:
输出正负极靠得太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啊,报警器什么的都要充电的

谢谢,应该是控制板里面有大电容,回头加个空开,稳稳的,要不然太吓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给大电容充电,最好是测测待机是否有电流。。。

电池拔下来不到两秒再插上去也是啪啪响,我现在已经习惯了,回头加个空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SU画的...

草图大师呀,挺简单还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给大电容充电,最好是测测待机是否有电流。。。

我想给电动车加个空开,用多大A的合适呢。
48伏12AH  电机应该是350瓦的。

网友:
白铁皮敲一个,用扁铁敲打焊接起来泡沫胶皮缓冲,最耐用

网友:
电池接头一瞬间会有火花,啪的一声,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