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人体感应模块,顺便求改延时方案

楼主(2022-06-06):
家里厕所灯总是不关于是买了一个220v的红外感应模块安装,但是延时时间太短30秒,想改时间长一点求个方案!对了IC是8脚的上面没有型号

网友:
那些小电容挨个并同样容量的电容上去试一下.最好是跑一下8脚芯片的电路图才能判断是什么电路,有一些延时靠电容,有一些延时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