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狗日的TX是不是又封杀球球旧版本了?

楼主(2022-06-06):
昨晚电脑重启后球球就登不上了,用旧版本7.7L/7.9L登陆不上,无任何显示或者超时后显示网络错误0x00000001

用新版本8.9/9.2/9.6也登不上,表现为打不开验证码页面

随机输球球号码和自己的一样,刚找了台瘟10的测试8.9能打开验证页,提示我的球球不是常用设备环境,MMP...

楼主:
捣鼓了一个下午,最后下载了个手机球球,连同样的WIFI登不上,提示非常用设备,关闭WIFI用流量成功登陆
PC上打开7.7L和8.9版扫码登陆没反应,然后手机开热点,PC连接热点,8.9版扫码登陆成功
退出来再打开7.7L扫码登陆成功,退出来再次打开7.7L输入账号密码成功登陆,然后切换回WIFI,自动重连上线
上线大概1个多小时后再退出账号,重新打开7.7L登陆,其中一个账号直接登上来了,另一个要在手机上球球验证或者选择密保手机验证,MMP最早我是从来不绑手机的,后来因为IP乱跳老被锁需要申诉自动绑的...

说明被限制登陆还是跟垃圾广电的IP全国跑有关系...

网友A:
换TIM用就是了,老版本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TIM用就是了,老版本就是这样

用不惯TIM,占用资源还大...

=-=-=-=-=-=-==-=-

网友:
国际版已经很久上不去了,只能tim了

网友B:
小提示:轻聊有bug,在聊天中有错误格式的时间戳会崩溃,没有修复。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已被迫升级到TIM了

球球的策略是一旦你用新的客户端登录,老的就over了...

网友C:
现在一个球球占用比以前瘟酒吧还大!到时候不升级登陆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提示:轻聊有bug,在聊天中有错误格式的时间戳会崩溃,没有修复。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时间的问题我倒是一直没发现,昨天重启后就发现球球上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一个球球占用比以前瘟酒吧还大!到时候不升级登陆不了!

这个是雷猴的YY带的好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的问题我倒是一直没发现,昨天重启后就发现球球上不了了...

这个错误时间戳我也不知道怎么构造出来的,当初有人在群里发来一句回复就宕了,
以后翻聊天记录遇到此记录就崩溃,最终升级成TIM才能用。

由于"QQ"是个统称,各个版本由不同团队开发的,只有亲儿子版本有长期维护,所以
会盯着各种非嫡系版本各种劝退。

网友D:
轻聊版是最好用的版本 可惜

网友:
被逼使用tim很久了,我几个设备,几台电脑,以前老是要验证,用tim少了很多验证

网友:
目的就是迫使大家都放弃,

网友:
9.4.1(27572)版本可以正常登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轻聊版是最好用的版本 可惜

历史上好用的版本有
TM2009
QQ国际
QQ国际-日本版(其实可以用中文的..)

可惜它们都挂了...........

网友E:
还有人记得qq珊瑚虫版吗……

网友:
还是老版本好,9.5可惜上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历史上好用的版本有
TM2009
QQ国际

TM2009真心好用,球球2008破解了都不能登陆时我换了TM2009用了好多年,后来群共享图片都不能用了才换成TM2013,然后又被封了共享和图片,之后换轻聊版一直至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人记得qq珊瑚虫版吗……

珊瑚虫配合球球08很爽...

网友:
我电脑上还存着个QQ2000,哪天打开试试看看能不能登陆

网友:
一直用tim版本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