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燃气灶点着火后,打火针还继续打火。

楼主(2022-06-06):
最近买了一个燃气灶,发现打着火后松开按钮,燃气灶高压点火还要啪啪啪好长时间才停止。
这个问题有碰到的朋友吗,怎么解决呢?

楼主:
就是买的图上那个牌子的。

网友:
我的苏泊尔也是这样,为都着了还啪啪啪好久,估计是设计的问题

网友A:
探针温度没达到。调节出气孔 把火苗对着温度探针看看ฏ๎๎๎๎๎๎๎๎๎ฏ๎๎๎๎๎๎ด้้้้้็็็็็้้้้็็็็็ฏ๎๎๎๎๎๎๎๎๎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探针温度没达到。调节出气孔 把火苗对着温度探针看看ฏ๎๎๎๎๎๎๎๎๎ฏ๎๎๎๎๎๎ด้้้้้็็ ...

好,等周末回去折腾一下看看。谢谢。

网友:
感应针问题?我家的也出现过,换了感应针就好了

网友B:
刚买的啊,打售后电话,既然花钱了就要享受服务

网友:
没用过这么高级的,一般都是按下打火,松开就停

网友:
按压旋转开关下面的弹簧疲软了导致轻触开关不能复位,或者装配的时候没装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买的啊,打售后电话,既然花钱了就要享受服务

买好久了,一直没用

网友:
这个应该是延时点火,按下旋转即可,不用按几秒点燃后再松手,我觉得这样很好用,一节电池要用一年多。

网友:
不会就这么设计的吧?老式的都是松手就停。

楼主:
应该不是,这样设计有点不好啊。着火了还在那里啪啪响。

网友:
着火了,但是温度探针温度不到,换一个看看

网友:
我还在用老式的,松手就停的。

网友C:
我的也是这个牌子的,松手是会啪啪一会。设计如此吧,有些是松手即停。

网友:
我家的出现过类似情况 ,就是松手后一直持续打火,因没时间修理,于是取下电池用了几天,过几天旋钮也不好使了,阻力很大,于是拆开看了下,是油污导致的问题,喷点松动剂,清洗干净,轻松解决,打火也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这个牌子的,松手是会啪啪一会。设计如此吧,有些是松手即停。

你的也是这个问题啊。那真是设计部太好。

网友:
苏泊尔的也这样人就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
问题不大,也许就是油污多了,清理一下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