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组装一个成品电动升降桌,加上插座

楼主(2022-06-06):
先前买了一个折叠升降小桌,以前帖子有提到,用了一段时间,在把新买的显示器放上之后,有好几次碰到差点掉下来。小桌毕竟只有一条腿,桌面上东西稍微重一点就不稳了。
因为最近一直居家办公,桌子利用率高了起来,想干脆换一个,于是有了以下的桌子的组装过程。支架是现成的电动支架,桌面是定做的。
以下是组装过程

把用到的螺丝摆一下

支架所有配件

先把腿跟脚连起来

装上上分支支架

比划一下两腿连起来

扭紧螺丝,装上脚底板滚轮

装上变压器,连线

定做的樱桃木桌面

比划好打孔位置

装内嵌螺母

装上内嵌螺母的样子,比直接拧螺丝要结实

把升降控制器拧到桌面上

通电后能正常升降

把小桌上的收线器和插座挪到这个桌面上

装完的样子

放上电脑显示器,收工!

电动最高可以到一米三,可以坐累了站着干活

网友A:
有点头重脚輕的感觉

楼主:
想省钱就要多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头重脚輕的感觉

嗯,升高到一米三的时候就会有点不稳,但一般用的时候都是在六七十公分的高度,足足够了

网友B:
是坐累了站起来继续的那种升降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坐累了站起来继续的那种升降桌吗?

算是吧,可以设置三个高度,摁不同的档位到不同的高度

网友C:
如何做到两边同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何做到两边同步的?

我以前见过,两腿之间,靠近桌板的位置,有根同步杆的。
楼主这个,好像没看到,或者有可能是电子同步的。

网友:
屏幕能显示高度,
这个升降支架很不错。

网友:
电推杆,长时间运行两边会有高低差

网友:
底盘一定要稳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见过,两腿之间,靠近桌板的位置,有根同步杆的。
楼主这个,好像没看到,或者有可能是电子同步的。 ...

嗯,没有同步杆。组装的时候也想了这个问题,不同机械同步的话两边只要各加一个传感器,也一样可以保持同样高度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成功的把简单是事情搞复杂了

不过,手工很好

网友:
还是不错的。我是买了一个自动升降的茶几,边吃饭边看电视。原来茶几低,老是窝着

网友:
沙发旁边的机柜不错!

网友:
地盘可以加一道横梁

网友:
这个下来多少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