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储热式热水器漏保插头开关按不下去是漏电了吗?应该怎么排查?

楼主(2022-06-06):
一个储热式热水器,用的那种方块的漏保插头,现在是按不下去,按下去就自动弹起,像漏电反应一样,这个如果不是漏保插头的问题的话应该怎么排查?

网友A:
强按住,如果家里的漏保也跟着跳就是真漏电,不跳就可能漏保坏了!

网友B:
漏保插头,现在是按不下去,按下去就自动弹起,

那不就是一直处在断电状态?

如是,就还要检查哪里有问题,不是有漏电,就是这个插头有问题

网友:
里面已经烧坏,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保插头,现在是按不下去,按下去就自动弹起,

那不就是一直处在断电状态?

恩,晚点检查下插头本身有没有问题看看,再不行换个插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按住,如果家里的漏保也跟着跳就是真漏电,不跳就可能漏保坏了!

亲戚家的,晚点过去看看,也不知道总开关有没有带漏保的

网友C:
拔下插头,按不按得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拔下插头,按不按得下去?

亲戚家的,没具体试,这两天去试试看,就怕是机器真的漏电,那就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另外插座拉一个排插过来把保护插头的出线断开试一下,还跳就是保护插头的事

网友D:
先确定是不是漏保插头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确定是不是漏保插头坏了

后来自己好了,插头里面受潮了?

网友:
肯定是短路了

楼主:
貌似是受潮了,自己好了

网友:
最好还是检查下

网友:
拆线接头,测量线是否短路。再测加热棒是否短路。

网友:
先用万用表检测有无明显短路,再拆除漏保插头改插头看电源漏保是否工作,最后用兆欧表测下加热管绝缘,加热管问题性可能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