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床头柜换装四个万向轮

楼主(2022-06-06):
家里的衣柜有一扇门被床头柜挡着,要开衣柜得先把床头柜搬走。床头柜不重,但我总担心它被搬来搬去,有一天会散架,于是网购四个带刹车的万向轮给换上

加了两条做衣柜时的木工板下脚料,一是牢固,二是增加高度,三是好扣刹车扳手,不加的话那个扳手紧贴床头柜底板,不好操作

完工效果,很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轮子滑动时声音大么 ?

静音轮,挺软和的轮子,只有快速走到地板砖接缝时会有一点声音

网友B:
衣柜应该做推拉门

网友C:
房间布局不合理,合理的布局应该没有这问题,家具摆放好之后,就不用挪动了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实用

网友:
不错~床头柜不都标配万向轮吗?
我特意收集了多个万向轮,做电脑椅的备件,结果跟电脑椅M8螺栓的轮子不同都是10毫米粗的直杆,郁闷咋整呢?

网友:
两个万向,两个定向的应该是。。。。

网友:
曾经装过一个 同楼主!结果我家神兽推着满房跑!把过门处的铝压条给碾变形了!两头翘!

网友:
楼主这个办法好,学会了

网友:
床头柜的脚断了,可以借鉴楼主的方法

网友:
我是把衣柜靠床头柜那扇门做的两扇,比床头柜高10公分一扇(这个门平时不动,里面用来放些不常用的东西,门拉手都没按),然后上面一扇门自由活动,这样床头柜就不需要挪动了,
另外床头柜抽屉拉手这种我都想换成两边圆弧形的,总觉得这种拉手好是好看但由于两边角度不是圆弧形,所以有点割手,
还有衣柜那个拉手做成整条我觉得爽些,这个感觉短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轮子滑动时声音大么 ?

不大,平地上声音很轻

网友:
学习了,家里床头柜正好也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垫木板加万向轮这方法很实用,非常不错,很美观

网友:
楼主这个创意很好实用

网友:
创意不错,实际上不需用刹车,方便随时开门

网友:
楼主手工不错,支持一帖。

咱的实际方案是,一套装置上,装两个定向轮,两个带刹车的万向轮。

咱有不同直径大中小轮子的这样的平板装置,共三套。
放置物品,移动搬运物品,比较方便省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衣柜应该做推拉门

+1,正解...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房间布局不合理,合理的布局应该没有这问题,家具摆放好之后,就不用挪动了 ...

设计师经验不够或者根本没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