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净水机净废水比例问题

楼主(2022-06-06):
我最近装的一台75G有桶机,75G的陶氏膜+75G三角洲泵+300CC科博废水阀
现在净:废水  是1:0.8,省水废RO膜
以前也是同样的配件,净:废水  是1:3
搞不懂怎么回事了

6-7更新,膜前压力7KG,100PSI,有点高了,在临界值附近,用电子称测了一分钟净水503克,废水397克,大约1:0.8,废水比在标准压力下0.42MPA每分300ML
应该是泵的流量不准偏大了,引起膜前压力高,要么换泵,要么换一个可调的废水比

网友A:
以前也是同样的配件,净:废水  是1:3
净水是1,废水是3  ?

网友B:
废水比取决于废水比阀门
是不是废水比阀门有点堵塞了
换一个应该就好了
1:3才是正常的

网友:
你把废水口关掉,看能出多少净水,然后就可以算出废水比了!

网友C:
买的400g的无桶的 卖家说净废比例是1:1.5

网友D:
我的也是75G的带压力桶的,记得净水:废水大概1:1左右,可以调节这个比例的

网友:
1:3是最基本的吧

网友:
75G的是不是就省水

网友:
刚买时测试过,净水:废水为 1:1.8

网友:
这个不是根据膜来的吗?是可以控制的?

网友:
ro膜比较水可值钱多了。

废水可以收集起来洗菜冲厕所的,所以也不费。

网友E:
期待科技发展实现0废水的净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是同样的配件,净:废水  是1:3
净水是1,废水是3  ?

是的,测试过压力,膜后63psi高压开关动作,泵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废水比取决于废水比阀门
是不是废水比阀门有点堵塞了
换一个应该就好了

是新的废水比,今晚测一下一分钟是不是300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的400g的无桶的 卖家说净废比例是1:1.5

无桶的停机后开机会有一段高TDS的水,每次用水都要放掉才接水,有时接的水少了,放掉的水还多,无桶机RO膜壳大,渗过来的浓水也会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75G的带压力桶的,记得净水:废水大概1:1左右,可以调节这个比例的 ...

买的是300CC的废水阀,能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期待科技发展实现0废水的净水器

这不科学,水里的废品去哪呢?不排出,只能留下,物质不会无消失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买的是300CC的废水阀,能调吗?

我的好几年的了,不记得是什么废水阀了,你这个店铺没有安装使用视频给你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好几年的了,不记得是什么废水阀了,你这个店铺没有安装使用视频给你的吗? ...

自己买散件装的,今晚测一下膜前压力,如果在正70PSI以内说明不憋RO膜就不管了,现在自来水140,膜后纯水3,浓水220,不算特别高
对比去年同样配置的机了,同样的自来水,膜后也是3,浓水170,只是浓水流量大了,稀释了内含溶溶物

网友:
搞不明白,也没测试过,就那么突突突的响,水罐也不知道起不起作用,改天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