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RO净水器维修

楼主(2022-06-06):
还是有问题,两个电磁阀的阻值分别是120欧姆左右,增压泵也是好的,就是通电启动一下继电器就跳了,反复这样!

网友:
水压传感器有问题吧

网友A:
这玩意儿没啥技术含量,顺着查一下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没啥技术含量,顺着查一下就差不多了。

没有看到水压传感器,进水电磁阀阻值正常的话,能说明电磁阀是好的吗,好像是这个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看到水压传感器,进水电磁阀阻值正常的话,能说明电磁阀是好的吗,好像是这个传感器有问题! ...

第二张图是你认为的电磁阀吧,那是水压传感器,正面用内六角可以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张图是你认为的电磁阀吧,那是水压传感器,正面用内六角可以调节

我拆了,就是个电磁阀,可能有集成水压传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了,就是个电磁阀,可能有集成水压传感器

记错了,长这样的

网友:
净水器一般两个阀,两个开关,进水阀、废水阀,高压开关、低压开关,部分机型没有低压开关,低压开关感应自来水开关,感受到自来水压力通知主板原水正常,高压开关感受储水管路压力,感应到6公斤左右压力通知主板水龙头关闭,主板通知水泵停止工作。打开水龙头,主板通知进水阀开阀进水,废水阀节流放水(带废水比的废水阀)。

网友(2022-07-13):
加热一体机,换浮子,这种机器没有高压开关,是靠水箱里的浮球给信号控制机器启停,最爱坏浮子。

网友(2023-01-06):
引用 楼主:
我拆了,就是个电磁阀,可能有集成水压传感器

电磁阀不可能集成水压传感器的

网友:
越复杂越麻烦 直接多多换一个更清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