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先科G4声频功率放大器拆解

楼主(2022-06-06):
先科g4无声音输出查看,烧电阻R51电阻,换了两次还是少,感觉应该是功夫芯片烧了,看着颜色不对,没有能换的了,到此结束,哈哈哈哈

网友A:
4558又不是啥好芯片,几毛钱一片的东西,随便换,也可以换更好点的

网友B:
这定压定阻功放不怎么样,没必要折腾。

网友:
分立功放?

网友C:
是前置15v 供电电阻吧?双电源,不是芯片坏,看下这一路供电,是电啥的漏电烧的吧,如果是芯片,两个一起烧坏才对。

网友:
定压的不好玩 要音质没音质要啥没啥

网友D:
小黄鱼50收了个AV999大号的,继电器不吸合研究许久没研究出啥来,直接短接继电器正常使用,后来买了个继电器延时板,单独供电改装上去了

网友:
2000前的先科传统功放还是可以的,唉................

网友:
会发热的功放还是选择有散热孔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58又不是啥好芯片,几毛钱一片的东西,随便换,也可以换更好点的

懒得搞了,血亏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定压定阻功放不怎么样,没必要折腾。

是的哦,用料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黄鱼50收了个AV999大号的,继电器不吸合研究许久没研究出啥来,直接短接继电器正常使用,后来买了个继电 ...

这种的小功放不舍得用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前置15v 供电电阻吧?双电源,不是芯片坏,看下这一路供电,是电啥的漏电烧的吧,如果是芯片,两个一起烧 ...

准备拆了显示屏,把这个模块加到其他音响里面,这样就能连蓝牙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拆了显示屏,把这个模块加到其他音响里面,这样就能连蓝牙了

是的,有时间,有能力,改动一下,都比原设计的好,适用。

网友:
太简陋了,还不如低音炮带的功放好

网友(2023-04-08):
我也有一台,楼主感觉发热大吗?我这个带两个吸顶喇叭比手里的骁龙888还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