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EMI四脚整流桥KBP210实物图,KBP210整流桥接线图

楼主(2022-06-06):
编辑-Z
整流桥是应用最广泛的一种电子元件,也是电路设计中最基本的整流器件。由于这种广泛性和基本性,在设计整流桥时,虽然参数封装的种类很多,但它们的结构大致相同。只要掌握了KBP210一种类型整流桥的接线方法,基本上就能知道市面上现有整流桥的接线方法!下面是ASEMI四脚整流桥KBP210实物图。
KBP210参数描述
型号:KBP210
封装:KBP-4
特性:薄体扁桥
电性参数:2A 1000V
芯片材质:光阻GPP
正向电流(Io)2A
芯片个数:4
正向电压(VF)1.1V
芯片尺寸:50MIL
浪涌电流Ifsm60A
漏电流(Ir)10uA
工作温度:-55~+150
引线数量:4

KBP210整流桥接线图,接线首先从中间两个引脚连接到交流输入,两边的是直流输出。如果四个并联,那么相同的引脚可以连接在一起。

整流桥KBP210的四个脚标记如下:标有~”的引脚接交流电源,有两个,不分正负极怎么接都可以,标有“+”的一个接输出直流的正极,标有“-”的一端接输出直流的负极。

如果形状是圆形的圆桥或矩形方桥整流全桥接线:里面有四个二极管。四个引脚,长的引脚是直流输出的正极,相对的是直流输出的负极,剩下的两个是交流电压的输入端。

以上就是ASEMI四脚整流桥KBP210实物图,KBP210整流桥接线图的全部介绍。桥式整流器是常用的电路,它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进行整流,常用于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

网友:
电吹风整流就是这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