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芯邦CBM2199EB量产问题

楼主(2022-06-06):
一个礼品黑胶U盘

CBM2199E,16G MLC,应该是黑片,只有不到8G

因读写不太稳定,尝试量产,各种失败,寻找诸多版本,一样无果,有的提示代码不存在,有的正常开始量产,进度大约到86%左右卡住,后来就提示USB超时(截图找不到了),拔下后需要短接才能识别,信息如下图:

断断续续研究了一下量产工具,发现可能是对应的固件问题

量产工具自动指定对应的扫描文件和代码文件都是1xnmMlcB,记事本打开这个文件,末端显示长度为4096(是否理解为flash块大小为4M),文件大小为11K

固件所在目录下CodeFile文件夹有文件名1xnmMlcB_FP,末端显示长度为6144(是否理解为flash块大小为6M),文件大小为16k,而ScanFile文件夹下却没有对应的16k大小的文件

同时查到了此flash的块大小确实是6M

一直搞不定!请有经验的指点指点~~

网友A:
改一下低级扫描模式和emmc值试试

网友B:
黑胶体就扔了吧,都是垃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一下低级扫描模式和emmc值试试

尝试过,没啥用,进行擦除操作,85%时同样会卡住,用低版本(不带2199E/EB固件)的擦除可以完成,所以觉得还是固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胶体就扔了吧,都是垃圾片...

确实没啥价值,只是觉得原来能用,擦除了怎么就这个尿样了呢!折腾折腾罢了~

网友(2024-03-19):
拔下后需要短接才能识别,怎样短接。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呀,研究很透彻

网友(2024-07-25):
短接第几触点?

网友(2024-12-20):
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2025-04-26):
有图有真相,可惜我的2019版看不到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