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捡一个柯淇RO反渗透纯水机简单拆拆

楼主(2022-06-06):
单元门口捡一个柯淇RO反渗透纯水机,想着能拆个24V泵就给捡回家了。

是个50G的,有个重重的压力罐

接上电先试试,毫无反应。

24V输出正常,看来主板有问题。三级前滤

RO过滤后还有一级T33

拆出主板

继电器旁有明显烧灼痕迹

大水泥电阻和7805下有高温痕迹

EM78P156单片机控制

淘宝上看了一下,150元把全套滤芯更换一下再买块主板,净水器就能用了。但直供水,水质还不错。还是烧自来水喝吧

网友:
通用滤芯的?那还不错。

网友:
万用表这么新,估计你修不好

网友:
废水一定别直接排走

网友:
换个通用控制板就可以了,十几块

网友:
这都能捡到

网友:
这玩意是蠕动泵   拆过一个 直接懵逼

网友:
里面很简单啊

网友:
我捡过两台 一台无罐 滤芯壳冻裂了 整体质量较差 重量轻 还有一台 特别重 老货带罐 罐没捡到 不过看起来弃用很久了 滤芯壳里面很脏 得到两个泵 两个电源 现在用的净水器是别人淘汰给我的小米台上  我给改了台下 外置通用滤芯 还不错

网友:
结构看着不算复杂

网友:
再捡几个滤芯齐河了

网友:
好几百一个呢,我家的用了8年了,修一下还是值得的,通用芯的,使用成本很低。

网友:
通用芯的,使用成本很低

网友:
不错的。我们那边也经常可以见到很多丢弃的电子产品,可是我拉不下脸皮捡。

网友A:
我家的没有控制板,只有高低压水压传感器带动泵向RO膜压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没有控制板,只有高低压水压传感器带动泵向RO膜压水

越简单越耐用

网友:
这个泵流量太小,压力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