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解台湾宝工指针万用表(Pro'sKit MT-2017N)

楼主(2022-06-06):
买了一年多了,基本没怎么用,内阻20kΩ,给坛友拆解看看,顺便赚点分

网友:
这还分甲乙电池呢

网友:
算是指针表中的优质品了吧?

网友A:
数字表更方便啊,还买指针的?

网友:
内磁表,非吊丝。

网友:
电池好买,不错

网友:
这表还用两组电池

网友:
做工很好  比以前那些MF47好太多了

网友:
吆西,也买了同款表

为了那个+-电压

网友:
这个表做工很好

网友:
这个未必比47好,一代名器尤其是二千年前的,精品众多,矿坛介绍众多。宝工的表定是代工的,同岛的很多牌子可以吊打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表更方便啊,还买指针的?

下大雪时,电气化铁路上开的是内燃机头。

网友:
我的也没怎么用,但出两次问题了。电池漏液把PCB过孔腐蚀了。后来那个铁皮插座居然断掉了,总共也没插拔过几次表笔,怎么就会断掉呢?修了还能用。这个表盘欧姆档30-40之间的分划仍然不太对,这么低级的问题居然改不好。

网友B:
感觉没我的三和EM7000指针表好

拆解帖子在此~
全网首拆!三和EM7000高端指针式万用表开箱拆解评测 - 仪表谈谈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网友:
买过一个类似的型号(少了三极管测试插座),表头线性不行,后来都懒得用了。

网友:
现在还有什么质优价廉的指针表么?

暂用500型的,体积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没我的三和EM7000指针表好

一分价钱一分货。贵的看着赏心悦目。

网友C:
几年前我就把原理图逆向绘制出来了,感兴趣可以看看我以前的帖子,网上能找到的,基本上都是盗用我的资料转发的。
这表做工和线性度真的不敢恭维,用过几次,直接丢垃圾堆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1569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年前我就把原理图逆向绘制出来了,感兴趣可以看看我以前的帖子。
这表做工和线性度真的不敢恭维,用过几 ...

做工还好,线性是不咋地

网友:
同家代工厂的产品  吊丝表头 比宝工贴牌厂的好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