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东芝现在还有生产出货15nm eMLC闪存颗粒吗? X800现在会否用拆机片?

楼主(2022-06-06):
入手一个2022年4月生产的某想X800 256G SSD,检测是3111+MLC颗粒? 现在新出的SSD用MLC颗粒应该是比较稀罕的吧? 现在的平价SSD里还有采用MLC颗粒的? 有点惊诧,没拆盖,不知道是否拆机颗粒? ASS跑分在1K左右。
最后一张ID图是同规格、上一个批次的X800,TLC的(2021年10月生产批次)忍不住,今早还是拆开了…… 二次打标单颗粒,2143生产的小PCB,正反2颗粒焊盘,闪存颗粒看着有点厚? 其他就没啥了…… 这颗粒是否拆机片也看不出来,东芝现在还有生产出货这个MLC闪存片吗?

网友:
报废的ufs颗粒

网友:
拆机的不一定 但是一定不正经

网友A:
MLC的颗粒的SSD多了去了,。

网友:
我只用MLC的S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MLC的颗粒的SSD多了去了,。

我问的是今年新生产出厂的SSD,不是指存量旧盘。这个SSD是2022年4月出厂的新盘……用MLC感觉就有点惊诧了,还是通路货,低价盘,所以对使用的MLC颗粒有点好奇

楼主:
我手里也有7、8个16年、17年买的MLC SSD,不过那时候贵,都是小容量的,128、256G,装个系统够了。现在手里的TLC倒是有10几个,但是总觉得TLC不靠谱啊……

网友B:
东芝全新嗯slc颗粒都在生产,还是 tosp封装的,只不过买联想的东西就是抽奖,这个运气不错,这个群联公版的,颗粒也是群联封装的,谁和你说mlc就一定比tlc好的,这玩意关联因素太多了,就像是东芝生产的qlc,缓外性能爆炸,

楼主:
今早开机,发现这个X800 SSD需要预热??   今天上班后开机测试ASS跑分,很低,只有700多分,昨天拿到盘第一次上机安装系统跑测试也是开始700多分,安装软件,测试直播视频,瞎整一通后,中间在测试ASS跑分就有800多分,在玩一会,就有900多分,热机半小时后再跑ASS,就有截图的1050左右了……   从这个SSD需要预热才能跑高分的情况看,我越来越怀疑用的拆机颗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早开机,发现这个X800 SSD需要预热??   今天上班后开机测试ASS跑分,很低,只有700多分 ...

拆不拆机不清楚,应该不是拆机,群联全公版的,颗粒也是群联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芝全新嗯slc颗粒都在生产,还是 tosp封装的,只不过买联想的东西就是抽奖,这个运气不错,这个群联公版的 ...

群联封装的颗粒? 那颗粒质量应该还说得过去吧? CDI项目太少,没啥参考信息,PE数也看不见…… SSD冷机低分,热机后才能跑高分,这是什么梗? 之前的SSD没碰到过啊

联想的东西实在不咋地,这个我知道,但是公司就是LX专卖,很多配件都是LX的,到手就测试玩玩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群联封装的颗粒? 那颗粒质量应该还说得过去吧? CDI项目太少,没啥参考信息,PE数也看不见…… SSD冷机 ...

PS3111就是有这个测量,跑分或者拷贝数据过一会才跑起来,有个爬坡过程,CDI什么那些项目你看看就行,SSD这玩意没有用坏的,99%都是掉固件问题,别考虑寿命了,想那玩意没用,
联想的东西,个人用还是算了吧,不仅仅是SSD,其他的连打印机方案都变,电脑整机里面主板方案也是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3111就是有这个测量,跑分或者拷贝数据过一会才跑起来,有个爬坡过程,CDI什么那些项目你看看就行,SSD ...

你对LX内部很熟悉啊,买办企业,靠ZF扶持做大后,还不承认是ZG企业,人家是国际企业了……  估计这波ZF换国产软硬件平台大蛋糕里,应该不会再有这个白眼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对LX内部很熟悉啊,买办企业,靠ZF扶持做大后,还不承认是ZG企业,人家是国际企业了……  估计 ...

你都是联想专卖了,联想的那点破事你还能不懂吗,联想估计一两年都不会有处理结果了,现在这样抨击联想就是起到一个警示作用,告诉那些以联想为代表的企业,外资控股,左右模糊,吃国家利益的企业,你们该怎么办自己考虑,处理联想有了结果其实联想就解脱了,不处理才是最难受的,能把联想拖的半死。只处理联想对社会国家没有任何作用,让大批类似企业自己整改才是最主要目的,因为这样的企业在国内势力太大了,没法具体处理,但是现在这样火烤油炸联想,让其他企业自己转型才是四两拨千斤,所以联想将来的政府份额还是会有的,毕竟全球性IT电脑直供企业也就剩HP DELL LENEVE了,但是老柳一直表现死不悔改,现在有多对抗将来就有多深渊,,,慢慢看吧,挺有意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的是今年新生产出厂的SSD,不是指存量旧盘。这个SSD是2022年4月出厂的新盘……用MLC感觉就有点惊诧了 ...

新的SSD也有不少是MLC的盘只是价格较存量盘贵了不少,价格上不划算而已。

网友C:
SD15nm产线还开着呢,三星14nm也还开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SD15nm产线还开着呢,三星14nm也还开着

谢谢。 这么说,这个重打标的eMLC颗粒可能是白片?不会是拆机颗粒,群联的牌子在那里,这盘我就留着啦

网友:
之前有人拆研华的工控盘,里面甚至有20年产打铠侠标的0DDL
这些东西,大的下游厂商只要有单子,闪存厂商就可以生产